[STM8] ST芯片选型工具哪儿有?

楼主(2015-03-19):
如题,知道的大侠指导下,谢谢!

楼主:
版主能告知吗。或有选型手册也好啊 ,急!

楼主:
怎么没看到有下载的东东啊 ,应该是一个手机APP.

网友A:
手机的APP,就是连上的时候好像要联网,慢的抽风,用了一回,直接删掉,还是pdf的版本用做吧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889244-1-1.html
是这个贴吧?不过那个APP才推出,有些地方做的不太好。

网友C:
啥,选型工具,你就把STC那个新板的编程软件下来,打开上边什么都有

网友D:
没有选型工具,只有选型手册;
楼主换电脑,看楼上几位发的就可以了;

网友E:
不是有个选型的APP么。。。。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889244-1-1.html
置顶贴都看不见啊......
我也醉了

网友G:
有app 32的话用cubemx也可以选型,很方便的

网友H:
到官网上面去啊,最权威了

网友I(2016-08-17):
从来不考虑选型,都是从价格上来选择。。不做批量生产,都是工业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