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等效采样ps级脉冲产生

楼主:
各个大哥大姐,我想用等效采样的方法来采集2M的周期信号,这个周期信号是尖脉冲信号,脉冲信号的宽度10ns左右。所以我用等效周期采样所需的脉冲最好为10ps级的。一直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帮助一下啊。谢谢。。。。。。

网友A(2015-03-19):
10ps,神级的要求

网友B:
用个硬件整形电路如单稳态

网友C:
参考TI的高速AD采集的资料;
看高速AD的DATASHEET,有参考的原理图;

网友D:
看起来你好像还没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就准备下手干活了。
你的要求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你好像还没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就准备下手干活了。
你的要求是怎么来的? ...

没有经验,是在准备干活。所以来求经验,我想的是用等效采样来恢复频率高且高电频部分短到ns级的信号,这样对后续电路的频率要求就会比较低,所以有了这个要求。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TI的高速AD采集的资料;
看高速AD的DATASHEET,有参考的原理图;

多谢,但是没有这么高的AD啊,

网友E:
一个笨思路如下。

在仪器输入中串接一个“阻抗匹配的可调移相器”。该移相器指:机械可调延时线。
定标:等步进调节移相器,确定每步对应所需的延时。
测量:在脉冲出现的范围(需要调节其他外部条件来实现),步进调节移相器。每调节一次,记录下仪器上的峰值。当记录完全部步进峰值后,按时间-峰值关系整理,就大致复原了原始脉冲。

如果能将上述步骤自动化,你后续的工作就会方便多了。例如,程控固定步进移相器,步进的重复频率并不需要多高,只要2兆输入脉冲是稳定的;自动记录对应的峰值数据;脉冲复原作图等等。

补充:
还需在移相器之前,对仪器引入一个外触发,由2 MHz输入信号触发。

网友E:
记得1990年前后,有单位搞微微秒(ps)脉冲激光,当时的速度水平好像是20-30ps脉宽。那可不是个小项目。楼主要求重复频率2MHz、10ps脉宽的脉冲,难度可想而知。它不光要求快速上升,也要求快速下降的一个窄采样窗口。
我上面说的思路是只求快速打开窗口,对窗口的宽度没有严格的要求,难度降低了。剩下的采样、显示就交给现有的仪器去执行了。如果仪器连这个要求也达不到,那对10ps脉冲的采样就更难达到了。

一个修改:将上面说的移相器接到仪器的外触发端上。即用原2MHz信号配合可调移相器,对被测脉冲进行不同位置的触发、采样。

当然,如果有现成的仪器可以满足测量要求是最幸运的了,不需要去变通。也可以去测量院问问现有仪器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1990年前后,有单位搞微微秒(ps)脉冲激光,当时的速度水平好像是20-30ps脉宽。那可不是个小项目。楼 ...

谢谢你啊。我没有仪器来检测,我需要检测到采样后信号达到一定的值就可以了,比如用比较器来比较后输出信号。之前我想过迅速打开窗口,对窗口时间不做要求的情况(比如采样脉冲宽度大于信号中脉冲的宽度),仿真的结果是捕捉到的信号有用部分(指脉冲部分)没有展宽,展宽的是低电平部分,所以比较器还是很难捕捉到脉冲的存在。我想问一下,这个ps级的脉冲可以用AD公司的那种ps级延时芯片(比如AD9500)来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笨思路如下。

在仪器输入中串接一个“阻抗匹配的可调移相器”。该移相器指:机械可调延时线。

这是我用ads仿真等效采样的结果。第一个是周期为4000ns的被采样信号,其中的脉冲部分大概10ns左右是由雪崩三极管产生;第二个是周期为4004ns、采样门宽1ns的四管采样后的采样信号,采样电容使得信号的幅值变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我不了解AD9500芯片。我的思路是基于你有较低档的仪器,通过变通方法、校正、获得结果。
10ns脉宽相当于100MHz信号的周期,用几百兆的示波器通过前面说的外触发看不行吗?

“采样电容使得信号的幅值变小",这是正常的,原理上可以通过定标估算误差,进行校正。

楼主:
“只求快速打开窗口,对窗口的宽度没有严格的要求” 这种情况的等效采样仿真过,不是理想效果。你说的“程控固定步进移相器”很好啊,可是我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百度也没有收获。能不能再教我一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了解AD9500芯片。我的思路是基于你有较低档的仪器,通过变通方法、校正、获得结果。
10ns脉宽相当于100 ...

“只求快速打开窗口,对窗口的宽度没有严格的要求” 这种情况的等效采样仿真过,不是理想效果。你说的“程控固定步进移相器”很好啊,可是我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百度也没有收获。能不能再教我一下,谢谢啊。

网友E:
“程控固定步进移相器”,在RF频段需要自己做。
有ADG904四路射频开关,四进一出,“出”是公共端。开关由两个控制位选通,有4路可被分别选通。
需用两个ADG904构成一组移相器:两个公共端对外,对内的8个接点对位联接。联接物是固定长度的传输线,传输线可以是同轴线或微带线,传输线长度根据需要而定。

设计中要考虑通路的阻抗匹配,还要注意允许的信号幅度。如果要更多路切换,就需要组合多个ADG904,并扩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控固定步进移相器”,在RF频段需要自己做。
有ADG904四路射频开关,四进一出,“出”是公共端。开关由 ...

好的,谢谢,我去学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经验,是在准备干活。所以来求经验,我想的是用等效采样来恢复频率高且高电频部分短到ns级的信号,这 ...

看不明白。觉得你是想通过某个幅度,以判断信号是否出现?
那就不用采样这么‘高速’的设计,用比价器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明白。觉得你是想通过某个幅度,以判断信号是否出现?
那就不用采样这么‘高速’的设计,用比价器行 ...

是的,我就是需要比较一下幅度。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找到可以辨别几个ns信号的比较器,而且这个频率还要2Mhz左右。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器件才会用这个“变慢”信号的做法。不知道你接触过这种高性能的比较器没?谢谢你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需要比较一下幅度。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找到可以辨别几个ns信号的比较器,而且这个频率还要2Mhz ...

哦,原来如此。
你的方法不现实。等效采样那哪是随便搞搞就出来的。
我没做过这种电路,也没用过高速比较器。
10ns脉宽,不短啊!
2MHz周期,那又怎样?看不出它造成什么麻烦。
高速比较器很多啊,去TI,ADI网站看看去吧。
你的标题挺诱人,也挺吓人的,目前看不出来ps级脉冲在哪呢,我以为搞高科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原来如此。
你的方法不现实。等效采样那哪是随便搞搞就出来的。
我没做过这种电路,也没用过高速比较 ...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查了一下,最快大概7 ns的比较器。我是要检测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来测距,最小分辨率不到1cm,根据电磁波的速度,你看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有多短吧?什么比较器可以0.1ns甚至更快?这个不算高科技,但是也不是这么简单可以实现的。谢谢你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查了一下,最快大概7 ns的比较器。我是要检测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来测距,最小分辨率 ...

嗯,昨天你说是根据幅度看看有没有脉冲这个信号;今天又变成时间测量了,今天是高科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昨天你说是根据幅度看看有没有脉冲这个信号;今天又变成时间测量了,今天是高科技了. ...

是的,目的就是看幅度。我当时没有说清楚,我是需要判断两个幅度之间的时间差,问的时候就往等效采样上去了。等效采样把信号放慢后便于后续处理。谢谢你啊!

网友E:
想来想去,如果靠拼器件,你的问题会挺难的。要拉开波形,示波器里有变时基扫描功能。如果这也要自己做,那摊子就铺大了。可以考虑找朋友借台数字示波器看一下苗头,然后再作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目的就是看幅度。我当时没有说清楚,我是需要判断两个幅度之间的时间差,问的时候就往等效采样上去 ...

如果真如你描述那样,测量10ps分辨率的时间的话,不管你是搞家庭作业还是工作任务,我觉得这个题目对于你来说,太困难了。
建议你放弃,没必要做自己hold不住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如你描述那样,测量10ps分辨率的时间的话,不管你是搞家庭作业还是工作任务,我觉得这个题目对于你 ...

没错,10ps看来我是hold不住了,大家也都说难。所以我就不要这么高的追求了,决定不完整恢复信号了。就是不管采样门时间放大一些,精确打开时间,这样也可以把信号放慢(脉冲部分没有完全放慢),精度降低了很多。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来想去,如果靠拼器件,你的问题会挺难的。要拉开波形,示波器里有变时基扫描功能。如果这也要自己做,那 ...

是挺难的。我仿真过了采样门打开时间大一些的情况,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信号放慢了,但是信号中有效的脉冲没有完全放慢(每次信号通过采样门的信号时间比较长),通过高速比较器应该也可以捕捉到脉冲。只是精度降低了,实在不行就牺牲了。谢谢你啊!

网友F(2019-09-05):
如果是为了检测测距脉冲之间的时间,其实有专门的时间测量芯片,把信号送上去,设定测量第几个沿和第几个沿之间的时间,可以直接得到值。如果自己来检测的话,比较器也能取到这几个10ns的脉冲,然后算之间的时间也是可以的。如果是要测量10ns脉冲本身的宽度,直接采样也可以,展宽以后测量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