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AC220转DC5V_0.5A电源_大虾推荐个成本好的方案

楼主(2015-03-19):
需要在家居产品上做一个AC220转DC5V_0.5A电源,请大虾推荐个成本有优势、可靠性稍微好点的方案;最好全部器件占的大概空间也能告知一下。:handshake

网友A:
随便找个IC供应商,都有大把的内置三极管的IC可以做,具体的尺寸可以参考他们的样品

网友B:
板厂尺寸5x2cm
成本大概3.5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IC供应商,都有大把的内置三极管的IC可以做,具体的尺寸可以参考他们的样品 ...

能不能帮忙列几个常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厂尺寸5x2cm
成本大概3.5
参考

看着像SO8的芯片,能告知具体型号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忙列几个常用的芯片。。。

我没做过这么小功率的,所以没法推荐型号,你可以询问一下IC代理商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或者你另发一贴,标题就写成,寻220V转5V0.5A电源IC,再加上你的QQ或电话,这样就会有人主动和你联系了

网友C:
RCC最便宜,自己拆个山寨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D:
这个可以利用电子节能灯里面的镇流器来改造,略为一改即可

网友E:
直接买DC5V的成品吧,批量购买估计2.5元就能买到。
然后配根电源线。这样,产品也更容易通过一些认证。

网友F:
买个金升阳的ACDC电源模块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买个金升阳的ACDC电源模块好了;

金升阳的30多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金升阳的30多块。

那找做充电器的一些厂家,他们应该有模块或方案的;

网友H:
量不是特别大的话可以考虑买现成的AC-DC模块,价格没有说的30RMB那么恐怖,普通参数的小功率模块十块钱上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量不是特别大的话可以考虑买现成的AC-DC模块,价格没有说的30RMB那么恐怖,普通参数的小功率模块十块钱上下 ...

十块钱的不是ac/dc吧。
金升阳的ac/dc 30多块以下我等小客户是没办法了。
二线的厂也要20块。

网友G:
手机充电器的方案因为批量大,成本低(原边反馈),可以做到3块之内。
但是电压精度差,动态响应慢。

网友A:
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一个2.5W的电源居然能卖到一二十和二三十?那老板岂不是早就发大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一个2.5W的电源居然能卖到一二十和二三十?那老板岂不是早就发大财了? ...

请洽金升阳,明纬。。。。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十块钱的不是ac/dc吧。
金升阳的ac/dc 30多块以下我等小客户是没办法了。
二线的厂也要20块。

请上万能的淘宝。AC-DC模块,5V 0.5A,从几元到几十元都有。用过十元左右的,感觉还可以,30元肯定是太高了,估计在效率和可靠性上用了很多料。

网友I:
我也找过相关资料,有资料显示ST 的 VB409这颗料有应用,确实也不错的。可惜,没有供货情况。

网友J:
隔离还是非隔离?体积要多大?
非隔离LNK,NCP系列都行,
可以提供方案和生产成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找过相关资料,有资料显示ST 的 VB409这颗料有应用,确实也不错的。可惜,没有供货情况。 ...

类似的方案还有LR8,LR64X

网友K:
一份价格一份货,人家设计生产多是要量
没量这个价格真心不贵

网友K:
非隔离的LED灯具上5v/1a才3块钱,批量2块钱

楼主(2015-04-28):
怎么结不了贴,老提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