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amdisk 把RAM 空间转成U盘

楼主(2015-03-19):
有哪位同学,了解ramdisk 把RAM 部分空间转成U盘,如RAM 32M的空间转成U盘
为何把RAM格式化为FAT格式,在WINDOWS 上,还是无法识别出U盘来?

非常感谢

网友A:
识别出U盘和识别出U盘上的文件系统是两码事。
可以用winhex等工具读取个镜像和linux端对比,也可以在WIN上面格式化,再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出U盘和识别出U盘上的文件系统是两码事。
可以用winhex等工具读取个镜像和linux端对比,也可以在WIN上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