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DC电源变为正负双电源为运放供电

楼主(2015-03-19):
下图是我做的DC24V变为正负双电源,为运放供电。测试出来可行。不过不知道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这样的,只不过功率很小。有看过产品上应用的

网友B:
电容还是对称好点吧,
运放负载怎么样
如果负载稍大的话,加三极管靠谱点

楼主(2015-05-18):
引用 网友B:
电容还是对称好点吧,
运放负载怎么样
如果负载稍大的话,加三极管靠谱点

测试可以使用,不过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会有微小的变化,采用两个TL431搞定。总功率小于1W

网友C:
可以做个负载能力测试,省得批量下出问题
200mA负载能力的负压电荷泵芯片确实不便宜,要1.3元左右冥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个负载能力测试,省得批量下出问题
200mA负载能力的负压电荷泵芯片确实不便宜,要1.3元左右冥币 ...

1.3冥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个负载能力测试,省得批量下出问题
200mA负载能力的负压电荷泵芯片确实不便宜,要1.3元左右冥币 ...

:funk:

网友C:
RMB不就是冥币嘛;P
御用“砖家”们天天叫嚣美国超发货币,也不看看自己M2都飙到120万亿左右了,真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