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高手们,各位用的AVR单片mega系列一般在哪里拿的货,给点参考谢谢

楼主(2015-03-19):
(无正文)

网友A:
量多,肯定是代理商……

楼主:
代理商给的价格高 翻新的多啊 东西很差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代理商给的价格高 翻新的多啊 东西很差劲

不是吧??价格高,代理商翻新的多? 是不是说反了?
贸易商囤货或者翻新的可能性才比较大吧,很多贸易商都是从代理商拿的,或者收二手货-库存货-这样价格会低, 代理商大多不会囤货的,有单从原厂下----价格看商务了--

楼主:
比较可靠点的渠道就是去香港拿货,这样的途径相对来说保险点,如果在国内拿货,翻新的可能性都比较大,现在AVR在性价比上实在没啥优势了,只能放高消费产品里面用了

网友C:
朋友 竟然这样 何不考虑换下平台能,找我们交流交流吧 加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