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无线模块MC8332 无法语音通话 ATD指令无效

楼主(2015-03-19):
最近使用ZTE的MC8332模块,目前能够实现在CDMA网络下,发送短信的功能,也可以连接网络向指定IP发送数据.
目前需要加入语音通话功能,发现如下问题:
1.拨打电话提示ERROR:
ATD10001;
ERROR
2:拨打此模块内UIM卡号码,提示"对方正在通话中".且模块无任何指令返回.

查询指令手册发现ERROR表示"不被接受的指令".
在官网上找到中兴的总机电话,结果客服告知相关部门没人接电话,没有办法!!!

现在考虑有几个可能:
1.单个模块的故障,换一片就好了.
2.在指令集中,所有语音部分都标注着"可选"字样.是否意味着该型号的模块实际上有不同版本,有些模块不支持语音通话功能.
3.外围电路搭建有问题,导致模块语音功能不可用,其它功能正常.

请各位高人帮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既然有说明是“可选”,那你需要查一下详细版的模块手册,根据型号尾缀等信息看你正在用的型号是否支持语音通话功能。

楼主:
谢谢解答,可惜现在找不到技术支持,没办法确认这件事.
打中兴总部电话居然回答,"相关部门没人接电话,没办法".
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