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个低电压的全桥整流芯片

楼主(2015-03-19):
由于需求,电路是H桥接变压器,后端再整流成直流
电路功率较小,20W,设计是后端可以输出10V2A,但是目前因为变压器匝数比无法变,使用全桥整流二极管压降太高,输出受到了限制
我知道正激反激有整流芯片用mos管导通阻抗较低,那么对于H桥有没有类似的芯片可以由这个功能?求推荐

楼主:
或者有没有压降很低的整流桥~~

网友A:
ltc有,驱动4个mos管整流的芯片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个具体型号啊。。最好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