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学通模电要懂多少?

楼主(2015-03-19):
我想问问,学懂了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模电是不是学了70%?

网友A:
既然是入门级,20%~30%左右。

网友B:
不是。

谢谢大家!

真正的电子技术不再教科书里面。

再次感谢大家!

你所谓的,学懂了某教科书,只能应付考试,考70分,问题差不多。

但要想真正地学会电子技术。

就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的教导。

谢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C:
模电真的很深,毕业三年感觉未入门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入门级,20%~30%左右。

这本书我都没学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不会超过10%,像咱们搞这么多估计也没有80%,譬如混沌电路都不晓得能运用到哪,何况也沒搞过它。 ...

首先,到底是百分之几,取决于你需要多少,比如当老师,看透童的那本,90%多了,教书不成问题。如果是designer,可能最多30%。

其次,有两套学习方法:一是学习方法和技术,然后活用,比如system thinking;另种是**知识点,把前人的huge研究成果都过一遍,耗时好力。同样是看完一本书,前面一种学习方法可能是80%,后一种可能只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到底是百分之几,取决于你需要多少,比如当老师,看透童的那本,90%多了,教书不成问题。如果是des ...

您说的有道理,我还配了本杂志,《无线电》,常常结合着一起看,启发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不会超过10%,像咱们搞这么多估计也没有80%,譬如混沌电路都不晓得能运用到哪,何况也沒搞过它。 ...

你谦虚了

网友E:
:lol压根就没有搞懂过

网友F:
这要看“学通”的目标是为理解还是为用。
看书能理解是一个层次;遇到问题能选择有针对性内容分析是另一个层次。
搞项目,元器件、材料的选取,符合工业标准等等,是上述书本以外的知识。
要是以用为目标,“学通”是没有止境的。不经过实践的摔打,许多的“通”是靠不住的。

网友G:
to LZ:

在学《模拟电路》之前,还有几门课是必须要学的,有《数学》(高数和线代)、《物理学》、《电路原理》等。自己掂量一下,这些都学好了吗?

其实,此坛里不少所谓的“老手”其基础也并不怎么样,多凭有那么点“经验”积累而已。更可悲的是,看了点文献,根本不过大脑就拿出来秀(说实在可能也没那能耐分析判断)。

所以说,建议打好基础,扎实地学点东西。至于经验,今后大把时间可以积累。

网友H:
学海无涯,知识永远学不完的,人家也没见过大海彼岸,如何告诉你还有几海里?你倒是可以问问你学的知识是别人的百分之几。

网友I:
这主要看你是干啥的,是维修工,设计师,还是中学教师,职校教师,大学教师,要求不同。就是维修工,你是系统级的,还是电路级的,你是电力行业,还是服装行业,差别可大了。谁都认为学得越多越好,可一个人60岁就得退休。

网友J:
膜拜各位大神。。。。

网友K:
其实吧,这事,学多少你问别人干嘛,有时间想找个是事还不如睡个觉,

网友L:
你问这个问题,就跟那个说 实现伟大复兴62%一样搞笑:lol

网友I:
学了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模电电路基础基本差不多了,其他的,要根据需要来学了,是一边用一边学,确确实实是要用了才去学。

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M:
要学的东西好多啊,可以说一辈子也学不完。

网友N:
要看你真正懂得了多少,

网友O:
“通 ”就太难了,先学基础,很多时候 知识其实只是“潜力”,能实践的知识才能成为力量。

网友P:
模电,学无止境,区区一本教材算得了什么?

网友Q:
学的多有个屁用啊,这种体制下,你是要搞研究还是混口饭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