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DS中XXX_LDD不可用

楼主:
kd, TE, TI, IO, LTE
在KDS中如果点击component library中filter图标则没有XXX_LDD选项,如果不点击filter图标倒是有一些选项,但是配置以后报错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ERROR: This component is not supported in Kinetis SDK project mode        TEST                GPIO1        Processor Expert Problem

求指导~~~

网友A(2015-03-19):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KDS集成开发环境版本是多少的?
另外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component LDD呢?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截一个图就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KDS集成开发环境版本是多少的?
另外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component LDD呢? ...

Kinetis Design Studio

Version: 2.0.0

Eclipse Version: Kepler (4.3.2)

SOMNIUM® is a trademark of SOMNIUM® Technologies Limited. Freescale and Kinetis are trademarks of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Reg. U.S. Pat. & Tm.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截一个图就更好啦

刚加入飞思卡尔,很多都是入门,论坛怎么上传截图啊,好像只能输入图片地址,求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KDS集成开发环境版本是多少的?
另外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component LDD呢? ...

我只是需要GPIO_LDD UART_LDD TIMER_LDD,另在MQX中添加这几个模块是否需要对IO进行特殊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加入飞思卡尔,很多都是入门,论坛怎么上传截图啊,好像只能输入图片地址,求破 ...

楼主:
版本号如图

kds  (233.47 KB )

kds version

kds vers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需要GPIO_LDD UART_LDD TIMER_LDD,另在MQX中添加这几个模块是否需要对IO进行特殊处理? ...

我将于明天等MQX工程师上线后把此问题转给他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将于明天等MQX工程师上线后把此问题转给他看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需要GPIO_LDD UART_LDD TIMER_LDD,另在MQX中添加这几个模块是否需要对IO进行特殊处理? ...

请问你是想用KDS的PE工具创建一个MQX还是MQXLite的工程吗?
然后在这个工程上通过这些LDD实现GPIO\UART\TIMER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想用KDS的PE工具创建一个MQX还是MQXLite的工程吗?
然后在这个工程上通过这些LDD实现GPIO\UART\T ...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开发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MQX,现在这些功能我们外协工程师已经建立好了,后期我要接手并自己进一步开发,由于外协工作也很忙,很多问题需要自己解决。我想知道的是用PE工具建立在MQX的应用和没有MQX的应用两者过程是否一样?另:为什么我的LDD添加进去就报错(具体问题见楼主层)?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篇文档的第8章, Integrating Processor Expert Drivers into MQX BSP
C:\Freescale\Freescale_MQX_4_1\doc\MQX_Getting_Starte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篇文档的第8章, Integrating Processor Expert Drivers into MQX BSP
C:\Freescale\Fre ...

是否能够帮忙分析以下问题
1.在KDS中如果点击component library中filter图标则没有XXX_LDD选项,如果不点击filter图标倒是有一些选项,但是配置以后报错ERROR: This component is not supported in Kinetis SDK project mode
2.library中XXX_LDD    fsl_XXX    fsl_XXX_hal有什么区别,是否有什么取舍标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能够帮忙分析以下问题
1.在KDS中如果点击component library中filter图标则没有XXX_LDD选项,如果不点 ...

这个Filter会过滤掉你当前工程不可用的Component,按照你说的那些LDD就是无法添加到你的工程中。
请问原工程的Project Explorer栏里有ProcessorExpert.pe吗?
能否截一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ilter会过滤掉你当前工程不可用的Component,按照你说的那些LDD就是无法添加到你的工程中。
请问原 ...

有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篇文档的第8章, Integrating Processor Expert Drivers into MQX BSP
C:\Freescale\Fre ...

在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这本书,在电脑上全盘搜索也没有,是我的安装包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用fsl_XXX的就可以了,因为你这个工程是基于Kinetis SD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这本书,在电脑上全盘搜索也没有,是我的安装包有问题吗? ...

那个文件应该是要从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独立的MQX包安装后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fsl_XXX的就可以了,因为你这个工程是基于Kinetis SDK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