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 如何找出一个电源电路的效率瓶颈?

楼主:
新人第一次发帖求助, 很多不懂还请各位多包涵!

学校课程要求设计一个PWM调光的LED灯,指定只能用分立元件或者555,运放一类的基础IC, LED是1W 350mA. 最终评定要求效率越高越好.
现在调光部分已经不是问题了, 关键在于LED的恒流驱动. 我原来没接触过这些,学校意思是自己找资料设计, 我就逛论坛看到大部分说都是用开关电源实现的, 效率比较高. 自己看过一些入门资料试着做了一个同步整流的Buck电路, 如下:

原理都是学网上说的,两个MOS管轮流导通,上面那个管用自举提升电压. PWM是用555生成的,波形用示波器看过基本还是很标准的方波.
因为以前没做过, 器件选择主要是因为这些器件手边就有可以做做试验, 参数是仿真调的. 仿真结果挺不错, 效率到80%多:

但奇怪就在于真正把电路搭出来以后测试, 效率只有50%左右. 但是两只MOS的栅极波形又和仿真结果很一致:

电路是面包板搭的,比较乱但是应该没有搭错:

从7V到14V输入都试过了, 效率最高也不到55%. 因为功率不大,器件都没有怎么发热,不知道到底损耗在哪
这个电路已经调了好几天了, 各个地方的波形都看过,没看出和仿真的区别在哪,相当郁闷..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找出电路的损耗原因? 或者说是不是我这个设计本身就有什么问题呢?
谢谢!

楼主(2015-03-20):
引用 网友A:
上下两MOS管绝对要有死区(间隔空白)避免电源被短路。两个MOS闸源两极一定要并联电阻数k欧。      LED有等 ...

好的! 我先试试.  话说后来我发现电路运行久了以后电感会有比较大的发热,但是电感的电阻只有零点几欧按道理应该不怎么消耗功率才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