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pwm实现

楼主(2015-03-19):
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百路、千路的led调光,实现 指示线  缓缓向前推进指示的效果。
希望大家指条明路。

网友A:
你想干嘛?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嘛?说清楚点

用led的调光效果,排成一排或者多排。外表看上去有个缓缓向前推进变亮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led的调光效果,排成一排或者多排。外表看上去有个缓缓向前推进变亮的效果 ...

几百上千个?

网友A:
你自己有想过做出来要是个什么样子么?

网友B:
一百个的很容易做到
我这个帖子讲的就是一个100LED亮度调节的实现算法(3*33)
https://bbs.21ic.com/icview-775166-1-1.html

网友C:
可以用ic之间通信来实现.

网友D:
像楼上所说的,一般是用并联型或者串联型的LED驱动IC实现比较好一些。

网友E:
如果要求每个LED都能独立调节亮度,就跟做显示屏差不多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百个的很容易做到
我这个帖子讲的就是一个100LED亮度调节的实现算法(3*33)
https://bbs.21ic.com/icview ...

高手。。。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已经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