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由MDK4升级至MDK5后,core_cm0plus.h这个头文件找不到

楼主(2015-03-19):
使用的是KL16Z64这款芯片,工程在MDK4时能顺利编译,但是升级至MDK5之后编译失败。提示找不到core_cm0plus.h这个文件,既然找不到那无非就是2种情况:
     1.文件确实不存在
     2.include path未包含这个文件所在目录。
     我查找了一下这个文件,是属于MDK里面自带的,在D:\Program Files\Keil_v5\ARM\Pack\ARM\CMSIS\4.2.0\CMSIS\Include此目录下,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交叉编译工具链里面的东西,不应该在options for target >> C/C++的include paths下去指定,就好比stdio.h一样,它在D:\Program Files\Keil_v5\ARM\ARMCC\include目录下,我们并不需要额外在options for target >> C/C++的include paths下去指定,应该是在环境变量的里去指定,但是我没找到设置MDK的环境变量的方法。于是只会在include paths里面手动指定core_cm0plus.h的路径,妈的安装时没注意,D:\Program Files\Keil_v5 路径里面有个空格,我实在不想重新安装,这样只是绕开这个问题,没从根本上解决。想请教下如何修改MDK 的ARMCC的默认头文件搜寻路径。

网友A:
CMSIS 是独立的东西,不是C标准文件。OK。
SMSIS是ARM为了底层调度统一,而开发的一套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SIS 是独立的东西,不是C标准文件。OK。
SMSIS是ARM为了底层调度统一,而开发的一套软件。
...

哦,但是它处于MDK的安装路径下,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应该像启动文件一样不需要我们手动去指定,这个应该由MDK这个IDE来配置,当然这都是我的个人猜想,难不成每次用到它就要手动去指定路径,有什么办法在MDK里面设置好。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否有去ARM论坛问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否有去ARM论坛问过呢?

没有,我猜想可能是我没装 MDK legacy来兼容老版本MD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猜想可能是我没装 MDK legacy来兼容老版本MDK。

但现在Keil MDK官网已经升级到5.14版本了,我明天安装后看看是否有同样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猜想可能是我没装 MDK legacy来兼容老版本MDK。

MDK5打开以前MDK4的工程都会提醒用户去下载安装兼容版的补丁包,请问楼主安装后还有问题吗?

楼主:
当时由于时间急,就没来得及折腾,直接换回4,现在没时间测试,周末家里测试看看。

楼主:
前段时间比较忙,现在拿MDK5测试了下,安装了legacy for Cortex-M的补丁包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比较忙,现在拿MDK5测试了下,安装了legacy for Cortex-M的补丁包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

MDK5的版本安装之后,都要安装相应的芯片补丁包。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