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lcd竖屏转横屏

楼主(2015-03-19):
MCU是STM32F429,RGB总线驱动方式,LCD屏是电阻屏,没用LCD控制芯片,直接驱动。显示屏是竖屏,现在想通过一款IC来实现竖屏转横屏,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种芯片!我知道可以横屏转竖屏,是用RA8875来实现,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芯片实现竖屏转横屏。LCD的分辨率是800*480,软件上使用EMWIN作为显示GUI!请问有大神指导解决方法么!!!

楼主:
有没人知道啊????

网友A:
MCU直驱,为什么还要加芯片呢?

楼主:
显示使用竖屏,如果使用MCU直接驱动话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是裸显,我们现在需要使用gui来显示,所以需要使用算法来实现竖屏转横屏。但是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想直接用一款芯片来实现。

网友B:
由于 mcu 直接送出 HSYNC 和 VSYNC 信号, 交换这两条线是不行的, 那就只有在屏里解决了.
当然, 最有可能的还是在 mcu 里解决, 也就是寄存器配置,(不过我没有找到相关的寄存器) 不影响这两条线.
最后就是软件解决, 把你写屏数据坐标进行翻转处理, 增加一个后台函数就搞定了.

网友C(2016-04-18):
我也在使用这个芯片。STM32F429,RGB总线驱动方式。例子程序本来就是横屏的。我想转成竖屏的。一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D:
用专业驱屏芯片吧。

网友E:
我也是用的429+STemWIN,本来想改底层驱动横竖屏换,没成功。
所以换了一种办法,只能使用STemWIN的显示字符,图案,图片等功能能,很多emWIN的组件都无法使用,希望有大神能指导一下有没有改LCDConf.c的方法

网友F:
找到了一个方法说,在LCDconf.h中:
#define LCD_SWAP_XY 1
以将xy轴对换,以此实现坐标轴的旋转。不过单独进行此定义,并不能完全实现横屏和竖屏的转换,实际的旋转效果,后来在emWin的user mannual中找到了具体介绍,对应的就是,通过LCD_MIRROR_X,LCD_MIRROR_Y,LCD_SWAP_XY 的三者的组合,可以实现画面的8个不同方向旋转。具体参见
中28.4 Display orientation,Page 768的图示,就很明白了。
不过,有点要提醒的是,如果当前使用的emWin,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开源的ucgui的时候,用的库是编译好的libemWin.a话,那这些宏定义,就不起作用了。只有在你有源码的情况下,改宏的配置,然后重新编译,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横屏和竖屏的转换。

网友F:
http://pan.baidu.com/s/1jGMkz5O
这个是代码。

网友G:
FTDI的FT810,LCD驱动+图形处理芯片,可以任意90°旋转,而且支持电阻触摸直接检测,可以不上GUI

网友H:
在操作系统里应该有那个切换长宽比的一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