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wifi mcs0 星座图有问题

楼主(2015-03-19):
在用IQview测试ESP8266模块时。N mode MCS0的星座图乱成一个大圆圈了。而且本来应该是6.5Mbps datarate,测试结果却是6Mbps。PSDU本来应该是1024,测出来是891。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其他的速率都正常。

网友A(2016-10-18):
首先试试把仪器里面的幅度补偿打开,看看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