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谁用sx1278测过低功耗啊

楼主(2015-03-19):
我用STM32F103裸板连接sx1278,STM32裸板的低功耗模式是3uA很正常,可是加上sx1278并让1278进入sleep模式下后,整个的功耗是不稳定的。先是十几微安,然后一直慢慢的往上涨到一百微安,然后又慢慢的降低稳定到30微安。可是手册上说sx1278在sleep模式下的功耗是200nA。为什么我差这么多啊,而且还不稳定。有哪位大侠测过它的低功耗能告诉我吗??

网友A:
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吧,比如IO的上下拉是怎么接,SX1278处在什么状态你又是如何判断的,RF开关是怎么处理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