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5509IO口的问题

楼主(2015-03-19):
请问高手,TMS320VC5509的IO口可否单独对某一位置位或清零?怎么操作?谢谢!
我现在只会整体赋值,很不方便。希望大神指教。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CSL库在操作

网友A:
你到CSL手册的GPIO一章   看有直接对寄存器的函数   对寄存器的位操作就行了

楼主:
谢谢!
我这样写GPIO_handle hGpio;
编译出错:
identifier "GPIO_handle" is undefined
怎么办?

网友B:
直接操作gpio的寄存器,很容易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操作gpio的寄存器,很容易实现

对  直接操作GPIO的寄存器   忘记了CSL库的函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