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25外部中断导致复位

楼主(2015-03-19):
大家好:我今天接到一个很棘手的任务,项目以前是经理做的,因为偶尔会产生外部中断导致系统复位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产品一直没有能顺利推向市场。现象大致如此:在很多情况下不会出现复位,但偶尔有外部中断之后,过1S钟这样,看门狗起作用了就产生复位。麻烦大伙帮分析分析(我比较熟悉ST芯片,对TI不是很熟悉)

网友A:
TI的430芯片的本身就是不很稳定的,,果断换方案吧。。

网友A:
用你的ST的去实现也是可以的啦,程序可以直接移植过去的。

楼主:
其实我是很想直接换掉方案的,一方面板子已经生产了1000多套,能处理好的话还是用着;一方面是经理不会情愿让我丢了他写的东西。。。。

网友B:
觉得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msp430一般应用还是很稳定的,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在用了

网友B:
建议检查下为什么没及时喂狗

楼主:
应该不是不及时喂狗的原因,因为这个复位的现象只是偶尔发生的,在很多情况下试都没有问题,就是当休眠很长时间之后比较容易产生这个复位现象

楼主:
我看到的现象感觉是中断了之后,程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所以请教大家在处理中断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中断里面我已经尽量缩短代码,只有几行标志位,也已经清除中断标志位了,也没有在中断里面调用别的函数了,不知道这个芯片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现象感觉是中断了之后,程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所以请教大家在处理中断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 ...

不清楚。如果方便的话建议提供下代码

网友C:
这个在硬件设计上就要考虑外部的干扰的啦。。

楼主:
有道理!! 或许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得仔细排查,看看究竟哪里引起的,不好下结论说是MCU的事。比如中断事件时带入的偶然的外部干扰,导致电源的扰动,造成复位。如果认定是看门狗造成的复位,好像可以通过程序从寄存器里去判断是否是看门狗引起的复位,这样就能缩小故障查找范围。还可以将一些功能或电路暂时屏蔽,看看复位是否还会出现。这样慢慢把原因找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I的430芯片的本身就是不很稳定的,,果断换方案吧。。

芯片都差不多的;
虽然我是ST的版主;

网友E:
也不排除硬件引起的;
如果系统设计不稳定,看门狗就容易复位;
有些MCU还会丢程序呢;

网友F:
最好详细描述一下,单片机都差不多,不能说TI的就不好,毕竟人家有这么大的市场,
个人认为程序的可能性比较大,外部中断是不是进去了之后会出现反复进中断的问题,因为反复进中断导致你没有时间喂狗,所以就复位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外狗的情况下就是死机,哪怕你的内狗开着也不行,里面有没有类似切换某些中断的时钟或者修改周期,这也是有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排查了一天,还没有结果,进入休眠以及退出休眠这段程序我打算自己重新写,然后再仔细测试。因为这种现象不是经常发生,我今天整整测试了三个多小时的外部中断试验,出现偶然复位重启的就两次,从程序运行来看,从中断已经能正常退出了,但是退出之后,程序偶尔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挺折腾的,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排查了一天,还没有结果,进入休眠以及退出休眠这段程序我打算自己重新写,然后再仔细测试。 ...

慢慢来。如果方便,建议把电路图和代码传到论坛,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G:
如果允许了没有isr程序的中断,会导致跑飞。前面的同学已经说了,发生复位后从寄存器可以查到复位原因的。

网友H:
无图无真相……

网友H:
步兵无真相……

网友I:
引用 网友A:
TI的430芯片的本身就是不很稳定的,,果断换方案吧。。

真不稳定吗?我还想用这个芯片做常年工作的设备呢

楼主:
大家好,上次说进入休眠和退出休眠的程序我重新写,其实这几天算是从新写这个项目的程序,把低功耗这部分调试好了之后,外部中断(滑盖上电)也已经能正常唤醒,测试了两天时间也没有出现偶尔复位的现象。但是今天我把OLED屏的驱动加上去之后,就出现异常情况了:在不开启高压背光的情况下,和驱动芯片SSD1309的通信没有问题,也能通信成功(屏幕已经显示,此时没有背光比较暗)但是开启背光之后,就发现偶尔复位的情况了,尝试了很多办法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用另外一个板子的升压电路来给OLED提供背光电压,也一样会出现偶尔死机的情况。真没有想到什么办法,又来求助大家了,这个MSP430芯片这么容易受干扰?不解!

网友H:
上电路图和装配到机壳里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