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话

楼主(2015-03-19):
有人有电话线接口的具体资料吗,包括接口定义,输入电平什么的
头头叫我把一个音频的输出接到一个电话录音的装置上,信号要怎么处理
没接触过电话这方面的,有这方面的资料请丢给我,谢谢了

网友A:
电话线路用户终端的标准是:挂机电压48V,摘机电流30mA,阻抗300欧,铃流90V/25Hz。
电话线路的电平在正常通话时为8-15V左右,用的是电流源馈电。
至于你说的连接音频信号的事,这跟电话线接口没有丝毫关系,去弄清楚电话录音设备的结构和电路,在适当的地方接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话线路用户终端的标准是:挂机电压48V,摘机电流30mA,阻抗300欧,铃流90V/25Hz。
电话线路的电平在正常 ...

接入就是那个rj11口。
他说如果我的输出符合电信规范的话,他那边就不用调增益了,所以我也想知道这东西的规范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入就是那个rj11口。
他说如果我的输出符合电信规范的话,他那边就不用调增益了,所以我也想知道这东西 ...

如果从电话线接口进入,那么你必须模拟用户交换机,前面已经说了其电气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电话线接口进入,那么你必须模拟用户交换机,前面已经说了其电气规范。 ...

不是特别明白,请问有什么详细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