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BT6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5-03-19):
板子上贴的是GD32F103CBT6的芯片,用STM32F103CBT6的代码,修改了编程算法,Jllink能识别,Keil下也能擦除,就是下载不了,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C:\Users\dell1\Desktop

设置

设置

编程算法

编程算法

下载现象

下载现象

网友A:
1JFlash Unsexxx一下,
2将频率调到5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JFlash Unsexxx一下,
2将频率调到500K

谢谢,Unsecure一下果然很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Unsecure一下果然很有效!

GD32的片子基本上啥问题都测得七七八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Unsecure一下果然很有效!

用串口ISP擦除下也可以的。你以前操作SWD接口的IO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