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VERILOG写串行FLASH,代码难度如何?

楼主(2015-03-19):
各位大神,
   见如题,用CPLD/VERILOG写串行FLASH,代码难度如何? VERILOG初学者。
    应用中需要将一些数据写入串行FLASH,开机时调出数据,用于校准。
    开始考虑到难度大,准备多加一块ARM来做中间MCU ,成本是增加了。
   感谢啊!

网友A:
SPI接口的么?难度一般吧
没必要加什么ARM了
如果用的XILINX的FPGA,实在不行加个PicoBlaze来实现SPI就比较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接口的么?难度一般吧
没必要加什么ARM了
如果用的XILINX的FPGA,实在不行加个PicoBlaze来实现SPI就比较 ...

多谢大神,
  用的ALTERA的CPLD   EPM1270 ,不知道网上有没有专门的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用的ALTERA的CPLD   EPM1270 ,不知道网上有没有专门的模块

搜索一下吧,SPI接口的代码是有的,拿过来消化改造一下

感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