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磁学》与《电路原理》——场到路的演变(续)

楼主(2015-03-19):
早前,发了个《场到路的演变》的帖子,其实源于当时坛内对“场”和“路”的概念和关系的认识误区而发的一篇“感慨”帖。明显,那是一篇“未完成”帖。现在觉得有必要完成它了。

《电路原理》其实是忽略了空间概念的《电磁学》,它只有一个时间连续维度。既然如此,《电路原理》中的基本物理概念一般都应该在《电磁学》中得到相应的体现。虽然《电磁学》中一般情况下没有电压和电流的概念,但是有其自己所对应的物理概念和物理量。下面先给出《电磁学》中的四个基本的物理量(概念):

1)电荷密度(ρ),2)电流密度(J),3)电场强度(E),4)磁感应强度(B)。

为了使麦克斯韦场方程的形式更为简洁,再加入两个“中间过渡”量,它们是:

5)磁场强度(H),6)电通密度(D)。

这样就可以给出八个《电磁学》方程如下(非独立):

麦克斯韦微分方程

    ▽•D = ρ
    ▽•B = 0
    ▽╳E = - M - dB/dt
    ▽╳H = J + dD/dt

连续性方程

    ▽•J = - dρ/dt

本构关系(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s)

    J = σE
    B = μH
    D = εE

前面五个方程是纯粹的场方程,非常的“干净”,而后面的三个本构关系则是有点“丑陋”。这里的三个参数——σ、μ和ε,可以是线性二阶张量(线性但非各向同性),也可以是非线性的(甚至是非单值的)。爱因斯坦曾对他的引力场方程评价说,其一边是非常的美——几何(类似大理石),而另一边则是有点丑——质能(类似木头)。上面给出的那几个方程似乎也有点类似。

既然《电路理论》都把空间概念给忽略掉了,那么这里就直接假设本构关系都是各向同性且均匀的(但并非线性),这样上述三个参数则都是标量且在特定范围内与空间无关。将后两个本构关系代入到麦克斯韦方程中便可消除掉H和D,得如下六个方程:

    ▽•E = ρ/ε
    ▽•B = 0
    ▽╳E = - M - dB/dt
    ▽╳B = μJ + μεdE/dt

    ▽•J = - dρ/dt

    J = σE

楼主:
给张图说明一下其关系:

楼主:
上图中黑色的那几个式子在《电路理论》相关的基础中非常重要,将被留下。而中间的那两个式子(关于EB)合起来就是所谓的电磁波动方程,那将玩出电磁波来,在此将忽略掉下面那个绿色的式子(安倍定律中的位移电流部分)。此外,左面那两个“彩色”方程也将被去掉。这样一来就得如下关系图:

楼主:
在早前的那个帖子里,已经用上图左右那两个式子(即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和连续性方程)说明了基尔霍夫定律的由来。

关于电阻、电容和电感的由来,其实就存在于中间的那“中”、“上”和“下”这三个式子中。

楼主:
一)电阻
J = σE,容易得知:
电阻=L/(σS)

楼主:
二)电容

由▽•E = ρ/ε,容易得知:
电容=εS/L

楼主:
三)电感

由▽╳B = μJ,容易得知:
电感=μ(N^2)S/L

楼主:
注意,上述关于电阻、电容和电感的公式推导中(未表,具体见《电磁学》),采取了适当的理想化处理且利用了图中左右的那两个基本式子(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和连续性方程)。

楼主:
最后,说一下那个所谓的“第四类”基本无源元件——“忆阻”。在图中,给出了那根红线似乎可以建立起某种关系。先不说《电磁学》(宏观)意义下是否可以有那么个关系,单就《数学》层面来说B(矢量)和ρ(标量)要建立起一个“场方程”就是个问题(注意:B的散度已经被用掉,且等于零)。所以说,就《电磁学》本身而言并不支持存在所谓的“第四类”基本无源元件。其实,就那个所谓的“第四类”基本无源元件的《电磁学》基础,早有人提出质疑,具体在这里就不说了。

严格来说,“忆阻”是一种荷控器件(电阻属性),其物理基础在微观层面(超出了经典的电磁学范畴)。但是,如果摆脱《电磁学》的空间概念,用《电路理论》来“建模”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而这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电路理论专家所“预言”的东西。

《电路理论》中的四个关系为:

1)电流~电压,构成了电阻关系;2)电压~电荷,构成了电容关系;3)电流~磁链,构成了电感关系;4)磁链~电荷,构成了“第四类”基本无源元件关系。

关于“第四类”,给个关系:

Φ = R(Q) Q

如果是线性关系(即R(Q)与Q无关,令其为R),则有

U = dΦ/dt = R dQ/dt = R I

这就是个线性电阻!!!

所以,“忆阻”必然是非线性的。

一般情况下(非线性),有

U = dΦ/dt = (Q dR(Q)/dQ + R(Q)) dQ/dt = (Q dR(Q)/dQ + R(Q)) I

如果将Q=∫[-∞,t] I(τ) dτ代入,显见这是个具备**功能的时变系统。

网友A:
赞!很有见解

网友B:
张量一直理解不了,能否科普一下,请说的通俗点,能用图表不最好了,我一直想像不出张量是什么样子 的。

网友C:
看到
[电路/定理] 《电磁学》与《电路原理》——场到路的演变(续)
亮了

我记得是几年前看到过这个帖子的前半部分,印象超级深刻。。。。

网友D:
老6快来看,大清早的又有话题了!!!

梳理下下面一段话逻辑:

关于“第四类”,给个关系:
Φ = R(Q) Q
如果是线性关系(即R(Q)与Q无关,令其为R),则有
U = dΦ/dt = R dQ/dt = R I
这就是个线性电阻!!!
所以,“忆阻”必然是非线性的。

好玩吧,先假设R是个普通线性电阻,据此证明出R是个普通线性电阻(odinary resistor)?!
高级吧?!
紧接着来了句:所以忆阻必然是非线性的?!
这前后是不是风马牛的关系?

我说老抽粉丝基本功很差的,没说错吧?

网友D:
9楼红字那段,估计是自己想象的。

网友B:
谁删了一个12楼的回复的帖子,说楼主的见解来自于二个美藉华裔教授。请列出那二本书的书名,我也想看一下,最近对电磁学非常感兴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谁删了一个12楼的回复的帖子,说楼主的见解来自于二个美藉华裔教授。请列出那二本书的书名,我也想看一下, ...

我删的。
原因有二,1是不想扯,2是把人家老底揭出来不好,人家还指望这个东西再获阳春白雪美誉呢。这不,年吧没用的ID现在用了,可见庄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谁删了一个12楼的回复的帖子,说楼主的见解来自于二个美藉华裔教授。请列出那二本书的书名,我也想看一下, ...

对电磁学感兴趣,最好的书有两本:
1是郑钧的《电磁场与电磁波》,思路清晰,行文流畅,跟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样,一口气读完,中间不歇。此书精读。楼主那些所谓"总结",此书反复强调了。
2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老顽童费恩曼的《物理学讲义》,楼主经常扯的对称美等话题,此书都有详细论述。郑钧的那本书,其实是这本的第二卷的精炼版。

我刚才查了,这两本都有中文版了,老抽的粉丝有福了。

网友E: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没错。

网友F:
lz最大的问题是把问题讲的复杂化、“高级化”,而这个论坛上绝大多数人看见电磁场就恐惧的,lz这么讲必然是曲高寡合。
对于电磁场还没入门的人,应该简单化、通俗化、少新概念,要给以信心和兴趣,授人以渔,是方法,而不是你已经得到鱼,即看上去严谨完备的知识。
比如,此贴中▽╳E = - M - dB/dt中的M,多数书上都没有,而且物理上也不存在的,是对应于电流J的磁流?,为了公式的完美才加上?那么▽•B式右端为什么不加上磁荷呢?
这些一般书上都不讲,物理上不存在,讲了干什么? ▽╳E = - dB/dt 法拉第电磁感应 这么都简单啊!
还有那个所谓的“忆阻”,又是脱离宏观电磁场的范围,又是非线性,...
大概只能显摆知识的库存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电磁学感兴趣,最好的书有两本:
1是郑钧的《电磁场与电磁波》,思路清晰,行文流畅,跟读路遥的平凡的 ...

谢谢,第二本我有,第一本找的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z最大的问题是把问题讲的复杂化、“高级化”,而这个论坛上绝大多数人看见电磁场就恐惧的,lz这么讲必然是 ...

▽╳E = - M - dB/dt中的M我在电磁学中也没看到,搞的我郁闷了半天。楼主是有水平,但不适合当老师。像张量,本构关系这些名词在本文中根本就可以不用出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E = - M - dB/dt中的M我在电磁学中也没看到,搞的我郁闷了半天。楼主是有水平,但不适合当老师。像张 ...

一方面不能体现lz的知识库存量啊  另一方面留有不足怕给虎视眈眈的对手留下攻击的机会

另外,张量这东西比较麻烦,就认为在均匀媒质空间,各向同性,那几个参数退化成常数,绝大多数情况足够用了  很简单  张量那东西一般电子工程师用不到 搞声学  固体力学的人可能用得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z最大的问题是把问题讲的复杂化、“高级化”,而这个论坛上绝大多数人看见电磁场就恐惧的,lz这么讲必然是 ...

楼主动机就是瞎显摆,我呸!
不过是某个领域或专业或行业的知识而已,又不是自己成果也不是有人提问
然而知识就像大海,用啥学啥掌握啥,他有啥好显摆的
一会儿打酱油一会儿逗人玩,谁TM瞧得起他
这种人,先啐一口,转身掩耳闭目远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方面不能体现lz的知识库存量啊  另一方面留有不足怕给虎视眈眈的对手留下攻击的机会

另外,张量这东 ...

人家那个d./d.你也查不到。
弄这些就是忽悠几个NC粉丝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没错。

你的电磁理论学的不如AD797!

网友H:
慢慢看 mark一下~~

网友H:
不过这个 好像看书就够了 嘿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磁理论学的不如AD797!

没错,确实不如。
不过,这不妨碍我表达对首帖的看法。是不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磁理论学的不如AD797!

虽然不喜欢lz一直高深的讲法,我觉得lz还是有水平的,有lz的帖子论坛上还是有不少氛围的。
骂架我不想参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虽然不喜欢lz一直高深的讲法,我觉得lz还是有水平的,有lz的帖子论坛上还是有不少氛围的。
骂架我不想参 ...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心可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动机就是瞎显摆,我呸!
不过是某个领域或专业或行业的知识而已,又不是自己成果也不是有人提问
然而 ...

太对立了不好,导致为了纯吵架而发帖了,lz的帖子有总比没有好,不然论坛就死气沉沉,总比为***的二极管吵架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错,确实不如。
不过,这不妨碍我表达对首帖的看法。是不是?

相比于现实世界,论坛是唯一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所以要珍惜。
不要搞盲目崇拜,不要一看是偶像发帖,帖子看没看不知道,看没看懂也不知道,就鼓掌叫好。我打心眼里不喜欢这种风气。

请参考楼主原来的帖子,红字部分和本帖比对,看看哪儿不一样,看看然后再评价,会比较客观公正。
原贴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201764-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相比于现实世界,论坛是唯一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所以要珍惜。
不要搞盲目崇拜,不要一看是偶像发帖,帖子 ...

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这种风气,那是你的事情,我不能干预你的事情。
反过来,你也不能提那么多“不要”“不知道”,你也不能干预我的事情。

网友I:
楼主是那个中途离开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大神?谢谢分享

网友I:
这贴充斥着深深的私人恩怨啊:L

网友J:
关于电磁场方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三点:
1.微分形式的麦氏方程;
2.物质方程或者叫本构关系;
3.边界条件;---被边界约束的麦氏方程才是我们实际应用中更需要关注的

至于说电阻电容电感的“由来”,我觉得还是不要用“电磁场”来说比较好(当然,也是个办法),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虽然电感用电路理论来解释有点费劲,但电阻电容的概念抛开电磁场完全说得清楚。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虽然不喜欢lz一直高深的讲法,我觉得lz还是有水平的,有lz的帖子论坛上还是有不少氛围的。
骂架我不想参 ...

maychang风度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贴充斥着深深的私人恩怨啊

你想多了,不但没有私人恩怨(没有任何来往,很难想象在论坛上的两个陌生人能有能用恩怨真么严重的词!),无非就是看不惯罢了!

比如说前段时间版主猴子刷屏,有版主过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猴子承认这样不好,承诺以后不刷屏。
现在,俺想复制这一幕,看来行不通。

8个方程,几乎错完了,一群人居然拍案叫绝,其他论坛人看到,只能呵呵了。

网友L:
不明觉厉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想多了,不但没有私人恩怨(没有任何来往,很难想象在论坛上的两个陌生人能有能用恩怨真么严重的词!) ...

这个版块我貌似是第一次来,不了解你们的内情;P至于麦克斯韦方程什么的,就算是当年,我学的也是。。。。。跟没学一样:Q

网友M(2015-09-17):
待学习,还停留在路的阶段,场基本还在高中阶段

网友N:
大学好多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知识出现断层。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俺现在都搞不懂咋用

网友O:
装逼贴,鉴定完毕
建议楼主多学学lymex等大师,整点实际的东西,我特么抄一段相对论写在论坛里行不

网友P:
这不是装。我看是东西文化差异造成的。东方:够用就好;更重视当下人与人的关系——实用主义。西方:所有知识最后都归结为几条公理或假设,至少希望如此;除了关心人与人的关系,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论。

网友Q(2016-02-05):
我什么时候能读懂啊,各位大神,你们都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对这些理论有些认识的? 大学阶段? 而立之年?不惑之年?。。。。

网友R:
电阻电容的好推导一点,这个绕线电感没推导出来,可以把绕线电感量的公式推导补充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