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各位高手485通讯时从发送转到接收需要切换时间吗?

楼主(2015-03-19):
怎么有说需要切换时间,有说不需要切换时间呢?谢谢!

网友A:
这个要考虑一下实际使用情况,
例如现在一些带嵌入式LINUX的系统,没有485方向自动切换,需要软件切换的,有可能超过100ms;
有些如GPRS转485模块,可能需要几ms左右,
这些是这样,你的设备作为slave,如果收到命令立即返回,可能主机那会收不完全,丢失数据;
所以能加延时的就加点,防止万一;

12年我们的设备跟其它家的通信设备配合,我们的立即返回,其它家是linux,就是有几十ms的切换;在新疆使用,
要么他们改,要么我公司改,最后扯皮到客户那,虽然我们占理,但实际很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