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跑一下SAM4N例程(十二):FLASH测试

楼主(2015-03-19):
可以在Atmle Studio6.2环境下,直接插上开发板,则新建例程可以直接打开例程。

其第一步就是串口初始化:

static void configure_console(void)
{
        const usart_serial_options_t uart_serial_options = {
                .baudrate = CONF_UART_BAUDRATE,
#ifdef CONF_UART_CHAR_LENGTH
                .charlength = CONF_UART_CHAR_LENGTH,
#endif
                .paritytype = CONF_UART_PARITY,
#ifdef CONF_UART_STOP_BITS
                .stopbits = CONF_UART_STOP_BITS,
#endif
        };

        /* Configure console UART. */
        sysclk_enable_peripheral_clock(CONSOLE_UART_ID);
        stdio_serial_init(CONF_UART, &uart_serial_options);
}

CONSOLE_UART_ID 在sam4n_xplained_pro.h中定义

而CONF_UART_BAUDRATE 及 CONF_UART_PARITY在conf_uart_serial.h中定义。

而 TEST_PAGE_ADDRESS是个宏定义:(IFLASH_ADDR + IFLASH_SIZE - IFLASH_PAGE_SIZE * 4)

IFLASH_ADDR及IFLASH_SIZE还有IFLASH_PAGE_SIZE都在sam4n16b.h中定义

主程序是对FLASH的一系列操作:

/* Output example information */
        puts(STRING_HEADER);

        /* Initialize flash: 6 wait states for flash writing. */
        ul_rc = flash_init(FLASH_ACCESS_MODE_128, 6);
        if (ul_rc != FLASH_RC_OK) {
                printf("-F- Initialization error %lu\n\r", (UL)ul_rc);
                return 0;
        }

        /* Unlock page */
        printf("-I- Unlocking test page: 0x%08x\r\n", ul_test_page_addr);
        ul_rc = flash_unlock(ul_test_page_addr,
                        ul_test_page_addr + IFLASH_PAGE_SIZE - 1, 0, 0);
        if (ul_rc != FLASH_RC_OK) {
                printf("-F- Unlock error %lu\n\r", (UL)ul_rc);
                return 0;
        }

        /* Write page */
        printf("-I- Writing test page with walking bit pattern\n\r");
        for (ul_idx = 0; ul_idx < (IFLASH_PAGE_SIZE / 4); ul_idx++) {
                ul_page_buffer[ul_idx] = 1 << (ul_idx % 32);
        }

#if (SAM4S || SAM4E || SAM4N || SAM4C || SAM4CP || SAMG || SAM4CM)
        /* The EWP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for non-8KByte sectors in all devices
         *  SAM4 series, so an erase command is requried before the write operation.
         */
        ul_rc = flash_erase_sector(ul_test_page_addr);
        if (ul_rc != FLASH_RC_OK) {
                printf("-F- Flash programming error %lu\n\r", (UL)ul_rc);
                return 0;
        }

        ul_rc = flash_write(ul_test_page_addr, ul_page_buffer,
                        IFLASH_PAGE_SIZE, 0);
#else
        ul_rc = flash_write(ul_test_page_addr, ul_page_buffer,
                        IFLASH_PAGE_SIZE, 1);
#endif
        if (ul_rc != FLASH_RC_OK) {
                printf("-F- Flash programming error %lu\n\r", (UL)ul_rc);
                return 0;
        }

        /* Validate page */
        printf("-I- Checking page contents ");
        for (ul_idx = 0; ul_idx < (IFLASH_PAGE_SIZE / 4); ul_idx++) {
                printf(".");
                if (pul_test_page[ul_idx] != ul_page_buffer[ul_idx]) {
                        printf("\n\r-F- data error\n\r");
                        return 0;
                }
        }
        printf("OK\n\r");

#if (SAM4S || SAM4E || SAM4N || SAM4C || SAM4CP || SAMG || SAM4CM)
        /* The EWP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for non-8KByte sectors in some SAM4
         * series, so an erase command is requried before the write operation.
         */
        ul_rc = flash_erase_sector(ul_test_page_addr);
        if (ul_rc != FLASH_RC_OK) {
                printf("-F- Flash programming error %lu\n\r", (UL)ul_rc);
                return 0;
        }
#endif

        /* Lock page */
        printf("-I- Locking test page\n\r");
        ul_rc = flash_lock(ul_test_page_addr,
                        ul_test_page_addr + IFLASH_PAGE_SIZE - 1, 0, 0);
        if (ul_rc != FLASH_RC_OK) {
                printf("-F- Flash locking error %lu\n\r", (UL)ul_rc);
                return 0;
        }

        /* Check if the associated region is locked. */
        printf("-I- Try to program the locked page ...\n\r");
        ul_rc = flash_write(ul_test_page_addr, ul_page_buffer,
                        IFLASH_PAGE_SIZE,
#if (SAM4S || SAM4E || SAM4N || SAM4C || SAMG || SAM4CP || SAM4CM)
                        0);
#else
                        1);
#endif
        if (ul_rc != FLASH_RC_OK) {
                printf("-I- The page to be programmed belongs to locked region. Error %lu\n\r",
                                (UL)ul_rc);
        }

        printf("-I- Please open Segger's JMem program \n\r");
        printf("-I- Read memory at address 0x%08lx to check contents\n\r",
                        (UL)ul_test_page_addr);
        printf("-I-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n\r");
        scanf("%c", (char *)&uc_key);

        printf("-I- Good job!\n\r"
                        "-I- Now set the security bit \n\r"
                        "-I-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to see what happened...\n\r");
        scanf("%c", (char *)&uc_key);

        /* Set security bit */
        printf("-I- Setting security bit \n\r");
        ul_rc = flash_enable_security_bit();
        if (ul_rc != FLASH_RC_OK) {
                printf("-F- Set security bit error %lu\n\r", (UL)ul_rc);
        }

        printf("-I- All tests done\n\r");

        while (1) {
                /* Do nothing */
        }

这个程序执行了以下几项:
锁定测试页。
编程测试页,写为(0x1,0x2,0x4,...)
检测写得对否
锁定测试页,然后看锁没锁。
设定密码比特。

以下是运行截图:

注意本程执行后会锁死,解决的方法如下:

SAM4N XPLAINED pro出现 No device detected. Error 4109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