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清风电子的STM32F030板子测试STOP模式,电流20ma左右 好大!!

楼主(2015-03-20):
用清风电子的板子测试做STOP模式,使用的是HSI时钟, 发现电流好大20ma左右。
代码参考的是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597949-1-1.html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

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提供参考示例测试一下.谢谢
听说

没有这么高,肯定是其他地方或是电路有问题。我用STM32F030R8T6实测,也就是官方八个discovery板,HSI,所有IO口设置下拉输入,停止模式31uA 。待机4.5uA.

不知道是否真实。

网友A:
你这个也差太多了;
也许你测试方法有问题;把其它功耗也算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也差太多了;
也许你测试方法有问题;把其它功耗也算去了;

我中间是串了电流表,应该不至于吧。外面好像没有用什么设备啊。。

网友B:
mcu 的耗电数据, 数据手册的数值不会有太大出入. 你的端口也没有设置输出.不会漏掉那么多电流
1. 你测试的地方错了, 你可能测的是整个板的耗电, 不是单独 MCU 的耗电.
2. mcu 没有进入 STOP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 的耗电数据, 数据手册的数值不会有太大出入. 你的端口也没有设置输出.不会漏掉那么多电流
1. 你测试的 ...

1. 你测试的地方错了, 你可能测的是整个板的耗电, 不是单独 MCU 的耗电.
我是在电源输入端测试的,你的意思是这块板子外围器件功耗太高了?
如果要单独测试,要把其他负载都去掉?

2. mcu 没有进入 STOP 模式.
应该有进STOP模式的,因为我程序运行后。无法用IAR重新下载,STVP也无法下载.我确信是有进STOP模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中间是串了电流表,应该不至于吧。外面好像没有用什么设备啊。。

啥万用表呢?
如果是手持的,不同万用表测量电流档的取样电阻都不一样;
你可以串个0.0几欧的小电阻,用万用测量电阻2端电压,算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万用表呢?
如果是手持的,不同万用表测量电流档的取样电阻都不一样;
你可以串个0.0几欧的小电阻,用 ...

我串的是一个电流表,不是用万用表。
但串的地方可能真的不太对,在电源的入口。

请问要串在哪个位置,比较好测试MCU的功耗?

网友B:
在电源输入端测试, 应该是有问题的, 应该是 MCU 的 3.3V 输入总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输入端测试, 应该是有问题的, 应该是 MCU 的 3.3V 输入总回路.

好的,我回去试试。
谢谢

网友C:
这个肯定不可能。。。

网友D:
哈哈.lz肯定没错.模拟外设不是那么随便焊接就能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lz肯定没错.模拟外设不是那么随便焊接就能低功耗

怎么理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串的是一个电流表,不是用万用表。
但串的地方可能真的不太对,在电源的入口。

这就看你的原理图了;
我用6位半万用表测过,我接了16个传感器,加上MCU等;
而且还是正常工作模式,还有几个LED一直在闪,也就26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输入端测试, 应该是有问题的, 应该是 MCU 的 3.3V 输入总回路.

hi,目前在输入总回路测试,
MCU的耗电量为800ua,确实测量点不正确。
不过800ua好像太大了.
我外部没有挂在东西,把IO设置为模拟输入,外设时钟全部关闭了。都还这么大。。。

楼主:
目前已经降到300多ua,电路上有不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