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arm9 简单问题求教

楼主(2015-03-20):
AT91SAM9G25-CU

AT91SAM9G25-CU-999

----------------------
求教像这种芯片命名,后缀多了个999是什么意思?在PDF中貌似没说明

网友A:
这个不用关注!不应用应用!估计是生产这个料的时候,某一个配件改动了!也有可能是内部的ROM改了,这个可能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