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oc算法怎么提高空载转速

楼主(2015-03-20):
最近在调试foc算法控制电机。但是空载转速不尽如人意,想请教高手们有没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网友A:
是不是用弱磁?

网友B:
转速不是可以设置的吗?是不是你要更快的速度,FOC已经算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不是可以设置的吗?是不是你要更快的速度,FOC已经算不过来了;

没有,只是空载转速达不到需求,不会说算不过来。

网友(2015-06-24):
要超额定转速就得  过调制或弱磁

网友:
这算法貌似不靠谱吧,有步长设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