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ADM2687导致LDO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5-03-20):
上图是我电路中的电源部分的示意图。由开关稳压器得到的5v电压一方面通过LDO产生3.3v电压,一方面为ADM2687隔离变压器的逻辑侧提供5v供电电压(ADM2687集成了DC/DC,自身能够为总线一侧提供3.3v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电路中焊上ADM2687后,LDO输出不稳定,在两个电压值上下跳动(上下两个电压差约200mv),去掉这个隔离收发器,LDO就工作正常。我了解到,ADM2687要十分注意PCB布局,否则会产生EMI,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布局的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布线图呢?

网友B:
应该不是,建议上个详细的原理图和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建议上个详细的原理图和PCb

原理图上传了,我发现隔离485部分的逻辑供电是5v,单片机的电源是3.3v,二者485通信的逻辑电压可能会不兼容,但感觉这个不应该导致LDO输出异常。我将单片机从板子上取下,保留485芯片,LDO 输出更加不稳。

楼主:
基本的布线图已经上传,请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传了,我发现隔离485部分的逻辑供电是5v,单片机的电源是3.3v,二者485通信的逻辑电压可能会不兼 ...

有没有试试去掉L2,可能是L2导致瞬态响应反应不过来,你这个485芯片估计是比较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试去掉L2,可能是L2导致瞬态响应反应不过来,你这个485芯片估计是比较耗电的。 ...

试过了,将L2换成0Ω电阻和换成磁珠两种方式都不行。这个485芯片肯定耗电,但是我还没有进行485通信测试,这个问题是在静态下出现的

网友B:
照你的接法,你这个RE,DE是个互斥信号,不能同时使能,会不会是同时使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你的接法,你这个RE,DE是个互斥信号,不能同时使能,会不会是同时使能了 ...

这两个信号还没测量,我单片机中没有485的通信程序,没有对这几个io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