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没有支持电容触摸的带can接口的产品?

楼主(2015-03-20):
类似于STM32F072系列的那样,有低功耗的更好:victory:

网友A:
CAN接口的很多,带电容触摸控制器的很少,不过楼主可以自己添加外部器件来实现啊。

网友:
以前有,现在好像不出这个带触摸的了。需要外部接其他元件。

网友B:
我有客户用带USB的NUC122系列外接触摸芯片做了电容触摸屏,效果还非常好。东莞平波和东莞兴为都是用的这个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AN接口的很多,带电容触摸控制器的很少,不过楼主可以自己添加外部器件来实现啊。 ...

能给推荐几款稳定功耗低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给推荐几款稳定功耗低的吗?

功耗低主要看自己编程了,如果采用低功耗方案,肯定低,低功耗的精髓是不工作时候就休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耗低主要看自己编程了,如果采用低功耗方案,肯定低,低功耗的精髓是不工作时候就休眠 ...

我的设备是需要长时间工作,一直在采数据,不休眠
所以得选择功耗低的芯片

网友D:
我也正在找低功耗的产品呢

楼主:
就是想能集成的话就省点地方了

网友E:
好像新唐已经不做这种了,我看了新闻,重点放在不带触摸屏驱动的了,因为触摸屏和屏幕可以通过IO等数据接口实现。

网友:
一个可以用io实现的,就不会专门提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耗低主要看自己编程了,如果采用低功耗方案,肯定低,低功耗的精髓是不工作时候就休眠 ...

这点说的是和msp430单片机很像啊
是不是因为低功耗也舍弃了其他优秀的性能呢?

网友C(2015-04-19):
引用 网友A:
CAN接口的很多,带电容触摸控制器的很少,不过楼主可以自己添加外部器件来实现啊。 ...

这样的话估计低功耗就保证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