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C语言编程之 UART应用

楼主(2015-03-20):
串口通讯也是单片机应用中经常要用到,今天的实验就是利用STM8的UART资源,来进行串口通讯的实验。
实验程序的功能是以中断方式接收串口数据,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以查询方式发送到串口。程序代码如下,首先要对STM8的UART进行初始化,初始化时要注意的是波特率寄存器的设置,当求出一个波特率的分频系数(一个16位的数)后,要将高4位和低4位写到BRR2中,而将中间的8位写到BRR1中,并且必须是先写BRR2,再写BRR1。
同样也是利用ST的开发工具,生成一个C语言的框架,然后修改其中的main.c,同时由于需要用到中断服务,因此还要修改stm8_interrupt_vector.c。
修改后,编译连接,然后下载到开发板上,再做一根与PC机相连的线,把开发板的串口与PC机的串口连接起来,注意,2、3脚要交叉。
在PC机上运行超级终端,设置波特率为9600,然后每按下一个按键,屏幕上就显示对应的字符。
修改后的main.c和stm8_interrupt_vector.c如下:
//  程序描述:初始化UART,以中断方式接收字符,以查询方式发送
//           UART通讯参数:9600bps,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校验
#include"STM8S207C_S.h"
//函数功能:初始化UART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voidUART3_Init(void)
{
LINUART_CR2 = 0;           //禁止UART发送和接收
LINUART_CR1 = 0;           //b5 = 0,允许UART
                            // b2 = 0,禁止校验

LINUART_CR3 = 0;           //b5,b4 = 00,1个停止位

//设置波特率,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   (1) 必须先写BRR2
//   (2) BRR1存放的是分频系数的第11位到第4位,
//   (3) BRR2存放的是分频系数的第15位到第12位,和第3位到第0位
//例如对于波特率位9600时,分频系数=2000000/9600=208
//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为00D0,BBR1=0D,BBR2=00
  LINUART_BRR2 = 0;
LINUART_BRR1 = 0x0d;             // 实际的波特率分频系数为00D0(208)
                                                                // 对应的波特率为2000000/208=9600

LINUART_CR2 =0x2C;              // b3 = 1,允许发送
                                   // b2 = 1,允许接收
                                   // b5 = 1,允许产生接收中断
}

楼主:
//函数功能:从UART3发送一个字符
//输入参数:ch -- 要发送的字符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voidUART3_SendChar(unsigned char ch)
{
while((LINUART_SR & 0x80) == 0x00);  // 若发送寄存器不空,则等待
LINUART_DR = ch;                    // 将要发送的字符送到数据寄存器
}
main()
{
// 首先初始化UART3
UART3_Init();
_asm("rim");               // 允许CPU全局中断
while(1)                   // 进入无限循环
{
}
}

楼主:
//函数功能:UART3的接收中断服务程序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far@interrupt void UART3_Recv_IRQHandler (void)
{
unsigned char ch;

ch = LINUART_DR;          // 读入接收到的字符
UART3_SendChar(ch);       // 将字符发送出去
}

楼主:
/*   BASIC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STM8 devices
*  Copyright (c)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typedef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struct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far@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extern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extern@far @interrupt void UART3_Recv_IRQHandler();
struct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UART3_Recv_IRQHandler},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