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三极管的二极管接法

楼主(2015-03-20):
电路图已经在附件里附上,想请教一下,三极管CE被短接后,应该导致Ic为0,电流全从I流过,如此一来就会导致IB为0,但明明发射结在输入回路中导通不应为零,相互矛盾,请问应该怎么解释呢?谢谢!~

网友A:
注意现在集电结是正偏。

网友B:
“如此一来就会导致IB为0”这个结论怎么得来的?

网友B:
电流放大需要VCE>0。。。。。。

网友C:
你的看法是这样接导致Ib为0,我的看法是这样接导致“贝塔”为0。

其实,如此Ic是负的,“贝塔”也该变负....

网友D:
楼主认识上出矛盾了
既知是“二极管接法”,看图便知必有正向电流Ib的
而一般电路解认为:Ib与Vce无关

网友E:
to LZ:

任何实际的物理器件的应用(具备某种功能)都是局限在某个特定条件下的,而相应的功能模型也只是在其相应的条件下才成立。所以,按模型去理解电路功能必须考虑其模型的合理条件。

楼主:
在输入回路里,Ib存在,如此一来Ic就一定存在,尽管管子处在深度饱和的状态,可是CE既然被短接就不应该有Ic存在,互相矛盾。我问了一个大学教授,他只说这种做法如同集成电路中BC短接的接法,是为了温度补偿与降低导通电压,是一种负反馈机制。但详细原因他也说不出来。。。不知这里有哪位高手可以指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输入回路里,Ib存在,如此一来Ic就一定存在,尽管管子处在深度饱和的状态,可是CE既然被短接就不应该有Ic ...

这已经不是“深度饱和”状态。
“深度饱和”要求Vce为小的正值。

网友F:
“会导致IB为0?”IE=IC+IB....................IC没有了,IB还在啊

网友G:
想多了,就是be/bc结的2个二极管了。具体电流从那个二极管PN结流过,比例多少,自己测试一下就知道了。这是非常规电路,分析的理论价值几乎没有的。

网友A:
“在输入回路里,Ib存在,如此一来Ic就一定存在”
那可不一定。

网友H:
三极管用作二极管的接法是通过b和c短接吧,以前在学校做收音机的时候9018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想多了,就是be/bc结的2个二极管了。具体电流从那个二极管PN结流过,比例多少,自己测试一下就知道了。这是 ...

两个PN结,两个二极管。

网友J:
没有图,不过CE短接的话一般不实用,还是用BC做二极管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没有图,不过CE短接的话一般不实用,还是用BC做二极管吧

BC是通用二极管,BE是6V稳压管。两种都很常见。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如此一来就会导致IB为0”这个结论怎么得来的?

确实,没有关系,其实在转移图上就是坐标原点。

网友M:
引用 楼主:
在输入回路里,Ib存在,如此一来Ic就一定存在,尽管管子处在深度饱和的状态,可是CE既然被短接就不应该有Ic ...

短接BC的内部载流子传输过程是,BC被短接,阻挡层稍加改变,载流子分布重新平衡,此时发射结正偏,其电流由 1.发射区到基区的自由电子 2.基区到发射区的空穴 组成。集成电路里面三极管短接BC的做法确实很多,我觉得称作钳位电路比较合适,此时压降为0.7左右硅管,我自己的初步实验能证明某些三极管的温度敏感性比稳压管低。。。

我父亲曾告诉我,那个年代他为了节省二极管,就把一些坏掉的三极管当二极管使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M:
附一个连接,跟BC短接有关的英语**。
http://wehner.org/electro/short/index.htm

网友D:
引用 网友M:
短接BC的内部载流子传输过程是,BC被短接,阻挡层稍加改变,载流子分布重新平衡,此时发射结正偏,其电流 ...

小同学,你父亲是对的,甚至正规产品都有这么干

不过呢,本主题是说:CE而非CB短接

那么,CE短接等效成什么——失去pnp双结结构的2个独立的特性不同的同向并联的2极管——仅此而已——有学问的人儿也称“模型”

网友N:
楼主是误把Ic等同Ie来推导Ib了吧?

网友O:
没弄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P:
这不分明是2个二极管吗?

谢谢大家!

网友P:
引用 网友E:
to LZ:

任何实际的物理器件的应用(具备某种功能)都是局限在某个特定条件下的,而相应的功能模型也只是 ...

你是政治教员吧?

出口就是哲学 。

谢谢大家!

在这个电工云集的论坛里面。

再次感谢大家!

哲学意义不大。

你需要解决实际问题。

才能让广大的电工心服口服啊!

谢谢大家!

网友Q:
引用 网友H:
三极管用作二极管的接法是通过b和c短接吧,以前在学校做收音机的时候9018就是这样用的 ...

个人觉得,bc短接只能说三极管接成了二极管的“形式”,但跟真正的二极管还是有区别的,此时三极管仍然可能处于放大状态。比如镜像恒流源的用法。

楼主:
这个问题我自己已经想通了。但三极管另外一种接成二极管的接法即BC短接的方法还是无法理解其中的矛盾,因为这时候CE有电压降0.7V,不在输出特性曲线接近原点的地方。还有,BC短接法还能降低发射结导通电压以及温度补偿,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只要理论证明Ic的存在性问题,就不难理解后面的问题了。请求解答~

网友D:
CB短接的理解比其起CE短接型要容易一些,由此推:楼主并未明白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CB短接的理解比其起CE短接型要容易一些,由此推:楼主并未明白主题

我问了一位大学教授,他对CE短接的解释我很满意,CE电压为0,而在输出特性曲线中VCE为0时确实Ic为0,跟短接全部将电流分流的特性相符合。但如果是BC短接,VCE在饱和区,Ib依然存在,在输出特性曲线中可以得出Ic一定不为0的结论,换句话说电流并没有全部从短接导线中流过。这部分我那位教授也不理解,这里面估计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不然正好矛盾的。看你的口气好像你很懂,那请你做出完整严谨的解释来,而不是随便评论别人的水平,人都有一个进步的过程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位大学教授,他对CE短接的解释我很满意,CE电压为0,而在输出特性曲线中VCE为0时确实Ic为0,跟短 ...

第一,不是随便!是针对你的见解
第二,未涉及你的水平!也许它是很高
第三,此题与教不教授的职称无关!咱已在22楼给出题解的一个角度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位大学教授,他对CE短接的解释我很满意,CE电压为0,而在输出特性曲线中VCE为0时确实Ic为0,跟短 ...

你的这位大学教授说的。

就是本大师曾经在这个论坛里教导过的。

你们有侵犯本大师专利的嫌疑。

谢谢大家!

maychang -7

网友D:
引用 网友P:
你是政治教员吧?

出口就是哲学 。

你越发儿可爱了
人家明明是数学转电路的双料专业,哲学、物理和工程均属业余白渡逗你玩的,哪儿来政治教员一说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R:
你的这位大学教授说的。

就是本大师曾经在这个论坛里教导过的。

大shi就跟个破箩筐似的,什么破烂儿都收纳为专利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考虑换个专业了
楼主若能代表那校教授,在此就一块儿教教罢
首先,主题中Ic不等于零!绝对值通常大于Ie,方向与图示相反
再说,晶体管输出特性图并不刻意表达零点附近的VI特性,不适用解释本主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D:
大shi就跟个破箩筐似的,什么破烂儿都收纳为专利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考虑换个专业了

老刘啊!

谢谢大家!

看到本大师的教导在全国的大小小学校里面被广而告之。

你不觉得本大师在这个论坛的教导工作。

非常有成效吗?

再次感谢大家!

maychang -7

网友D:
这个熊孩子,弄那么多ID干什么,真有点儿妻儿不舍的精神,就连最淡定的k5都把持不住了
顺便问句,吃饭了没有

网友T:
这样的接法已经不是三极管电路,不要套用三极管电路的分析法。

网友U:
这个主题是没有意义电路引发的讨论

网友V:
你好,2078三极管能不能把9伏电源放大,10~100倍?qq247981545

网友V:
能帮忙一下吗?2078三极管,能否放大100倍,q247981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