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负反馈

楼主(2015-03-20):
图中反馈电流向左,想请教下这为什么是并联负反馈导致B点点位几乎为0?

网友A:
这是并联负反馈没有错。
找了半天,找不到B点。

如果B点是指T1基极,B点电位是指Vb1,那么Vb1很小是因为输入电流被Rf上的电流分走了。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可以判断出输入电流被Rf分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可以判断出输入电流被Rf分走了。

瞬时极性法?
我不很确定。

网友B:
Vb1 多小可以认为近似为 0 ?

网友C:
图看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又是一个错误的范例,把运放虚短的概念硬套进去,本例都不考虑原本基极的阻抗不大还偏小,怎么能跟 ...

还别说,确实可以这样类比。
T1管基极电流是误差信号,理论值应该为零(靠较大的beta和合理的电阻取值来保证它趋于零),ib为零,所以Vb对地虚短。
要是那个人来了,会说因为Vbe=0.7,所以约等于零,所以虚短,ib也很小,所以虚断。人家要油墨,你也没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又是一个错误的范例,把运放虚短的概念硬套进去,本例都不考虑原本基极的阻抗不大还偏小,怎么能跟 ...

恰恰相反,这里的“vbe近0”或是“rb很高”,与运放的“虚短”如出一辙,原理完全一致,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网友C:
放大系数大小而已,放大系数极大,就成了虚。放大系数小,就不是虚。除了这外,这里毕竟有零点几V的电压。但这里的分析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A:
Vb1近于零,是指交流信号。至于基极直流电位,有没有负反馈都是差不多的,差别非常非常之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放大系数大小而已,放大系数极大,就成了虚。放大系数小,就不是虚。除了这外,这里毕竟有零点几V的电压。 ...

思路越来越正了,但表述明显不够专业

网友G:
这个,参照“CFA”~~~

当然,主要考虑“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思路越来越正了,但表述明显不够专业

运放和三极管就不是同样的术语。

网友C:
Vb1指交流,B点电位指直流,两码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徐大您好,我阐述的和你和老六是一致的,也同意你们的意见。主要的观点是,本例属于刚开始学电子线路一下 ...

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老X和老刘都开窍了。

你还是执迷不悟。

谢谢大家!

这是本大师对于模拟电路负反馈理论的杰出贡献。

再次感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徐大您好,我阐述的和你和老六是一致的,也同意你们的意见。主要的观点是,本例属于刚开始学电子线路一下 ...

你完全姑父了本大师的谆谆教导和对于提高你们对于负反馈理解的殷切希望。

谢谢大家!

即使三极管分立反馈放大电路的虚短和虚断理论是本大师提出来的用于教导被中国的教科书所误导的中国年轻人的。

莫非你是外国人?

再次感谢大家!

看到祖国的年轻人在本大师的教导下理解了负反馈的虚短和虚断原理。

本大师也是深感欣慰的。

谢谢大家阿!

maychang -1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Vb1指交流,B点电位指直流,两码事。

叙述不够专业与术语不规范有所区别

可以有“交流电位”之说
按题意,此处显然是指交流电位近于零
因为直流偏置电压Vb是“恒等于零点柒伏”的——正与11楼所指
只是楼主的表述未注意规范,我们在理解中予以扶正(但不一定纠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叙述不够专业与术语不规范有所区别

可以有“交流电位”之说

“交流电位”什么定义?说说看。

网友F:
把“直流电位”定义中的"直流",换成“交流”二字,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把“直流电位”定义中的"直流",换成“交流”二字,即可

这样一换Vb1就不可以认为近似为 0了,还是用交流电压要好,这是两点之间的事,不是与参考点之间的事 。
LZ存在这里的问题,但根子在运放没有搞清,运放的虚短,虚断没有搞清。运放的虚短没有短,虚断没有断。即使没有失调电压,运放有输出,输入电压就不会是0。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反馈电流向左却导致负反馈?判断的详细过程是什么?其实也正因为深度负反馈导致交流b点点位几乎为0的。我只想知道如何判断出这是负反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反馈电流向左却导致负反馈?判断的详细过程是什么?其实也正因为深度负反馈导致交流b点 ...

阅附件。
30楼指出的"交流"问题,我对附件做了修改(红色文字部分)。

网友C:
和LZ的图一样。

对,是分析楼主的图,因为他纠结电流向左,为何会负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反馈电流向左却导致负反馈?判断的详细过程是什么?其实也正因为深度负反馈导致交流b点 ...

地板说了,用瞬时极性法。假定Vb1↑..........Vb1↓。

楼主:
非常谢谢24楼那位贵人的分析过程,确实还可以有这种方法判断出这是负反馈。之前一直纠结反馈接入前后的状态变化来分析,现在明白到这种方法更加根本。万分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写出具体过程来为我答疑解惑,而不象其他回复者们只会自以为了不起地去吐槽。这里是学习交流的论坛,不是用来说闲话的,对吧!

网友J:
24楼图中对交流反馈的分析有问题。
“交流”下,电流if的实际方向是由左流向右的,是在静态基础上(静态电流由右流向左)的变化方向。图中if箭头的指向可以人为决定,但是不一定是if真实流动的方向。
只要Ii不为0,if就不为0。

网友K:
这里指的是交流电位吧,直流电位不可能为零.对交流而言,当作反相放大器对待,正端是Q1的发射极,负端为B端.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还别说,确实可以这样类比。
T1管基极电流是误差信号,理论值应该为零(靠较大的beta和合理的电阻取值来保 ...

这个电路绝对不可能为零,只少也要有0.1--0.2V,单极性运放从输入级经过特殊处理过的,是用PNP作输入级可以为零.

网友L:
24楼解释比较清楚,学习了,进步不少

网友M:
这里的Vb1之所以为0是因为其为交流信号叠加在直流上,而发射极直接接地,相当于发射结这门已打开,交流信号无阻碍的直接被地短接,但是有一点,虽然Vb被短接,加载基极的信号源还是会影响基极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绝对不可能为零,只少也要有0.1--0.2V,单极性运放从输入级经过特殊处理过的,是用PNP作输入级可以 ...

这个问题,你算讲清了。

网友F:
多少有点儿成就感——35楼也知道“交流电位”了

平心而论,学习模电还是需要那么一点儿悟性的,而这点儿悟性是不能脱离各类理论的基本实践
主题图中的ii和if或io,虽然带有箭头,但却表达的是“信流”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少有点儿成就感——35楼也知道“交流电位”了

平心而论,学习模电还是需要那么一点儿悟性的,而这点儿悟 ...

说实话,以我的观点,学习工程技术根本不需要什么悟性,勤奋钻研爱向他人请教学习的精神才是关键;真正需要悟性的是科学(或者说是哲学),世界上只有极其少数的人受到神的恩惠才能参透一点点科学本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多少有点儿成就感——35楼也知道“交流电位”了

平心而论,学习模电还是需要那么一点儿悟性的,而这点儿悟 ...

一提到“交流电位”,其意思就知道,只是以前确实没有听说过“交流电位”这种说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实话,以我的观点,学习工程技术根本不需要什么悟性,勤奋钻研爱向他人请教学习的精神才是关键;真正需 ...

不过这里还是理解成“交流电压”通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这里还是理解成“交流电压”通俗,更好。

其实只要理解其物理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就行了,何必这么在意是什么专业用语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只要理解其物理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就行了,何必这么在意是什么专业用语呢? ...

不用通用的专业用语,交流起来就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通用的专业用语,交流起来就费劲了。

交流电位反而是更加专业的表达方式,教授们上课都用他,本来交流信号就是针对0电平位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阅附件。
30楼指出的"交流"问题,我对附件做了修改(红色文字部分)。

没错,交流反馈电流确实向右。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书上只说并联负反馈是从输入电流中抽出电流导致净输入电流减小(运放也同样情形),我这里纳闷的是如何输入电流并非是定值,这样就不能判断净输入电流一定是减小了。跟串联负反馈不一样,串联负反馈因为输入交流电压信号是定值,那么净输入电压一定是减小。但并联情况输入电流可不是定值,请教下这里应该怎么理解好。谢谢~

负反馈非减少,是变化趋势相反。据此分析就不迷惑。

网友F:
"点到即透",也即悟性
主题中ii后右,是指信号从左边的源传递到右边的放大输入端
而反馈的if指向左,是表达“负反馈信号由右边的放大输出端传递到左边的输入回路”
“平心而论”是对大shi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点到即透",也即悟性
主题中ii后右,是指信号从左边的源传递到右边的放大输入端
而反馈的if指向左,是表达 ...

老刘啊!

谢谢大家!

本大师这就得批评你了。

分明你在本大师的教导下早就开窍了。

但装糊涂就不好了吧?

你装糊涂。

如何把本大师的教导传递到年轻人?

本大师也是希望你在正确理解本大师教导的情况下。

把本大师的理论发扬光大的。

可你却故意歪曲本大师的教导误导年轻人。

这很不好。

希望你下次注意。

再次感谢大家!

maychang -4

网友O:
直流工作点存在负反馈。

谢谢大家!

输入信号的放大也是负反馈。

再次感谢大家1

负反馈的目的是让一个电压或电流不能变化。

当然这是理想情况。

实际情况就是在负反馈的作用下电压或电流变化很小。

至少比无反馈变化小很多。

于是就可以实现较为稳定的放大。

你可以把一个输入的正弦信号想象成无数个方波组成。

每一个阶跃变化就会导致输出的放大。

而负反馈是可以保证几乎就是预定的放大倍数的。

也就是说正弦信号的每一个瞬间的电压都被预期放大输出了。

谢谢大家!

那么输入的整个正弦波形也就是被预期放大输出了。

这里存在带宽问题。

不是无限大的频率信号都可以放大。

分布参数决定了放大的带宽。

谢谢大家!

所以只能你能够定性分析负反馈。

只要一个电路负反馈关系成立。

那么你就不需要担心其他问题了。

无论直流还是交流都可以预期放大。

没有任何一个教科书能够像本大师这样。

真正的希望你们能够懂得负反馈。

能够真正说明负反馈原理的。

你分析一个电路只要负反馈关系成立就可以了。

你无需再考虑其他问题了。

频率补偿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电路的直流工作点或交流放大都是2个三极管的放大实现的。

开环放大倍数越大,稳定的直流误差越小。

带宽越大,动态的相应过程越快。

当然还是有芽白绿的问题。

你们只能而且只能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的教导。

才是你们能够理解负反馈的唯一正确方法。

其他的说法。

全都是胡说八道。

其他任何说法都是不懂装懂的胡说八道。

再次感谢的大家!

maychang -4

网友B:
版主,能不能删了 MENTOR···· 之类的账号???

嗯,有碍视听~~~

网友P:
引用 网友E:
花生兄您好。有的疯子怕別人不到自己是疯子,所以到处疯狂。都已经疯掉了难以道德去约束。越是封杀删帖他就 ...

伽利略还被当成疯子呢。

但伽利略的地心说。

以无可致信的事实证明了伽利略是正确的。

而哥白尼则是错误的。

谢谢大家!

所以真理总是掌握在本大师手里。

再次感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P:
引用 网友B:
版主,能不能删了 MENTOR···· 之类的账号???

嗯,有碍视听~~~

年轻人。

嘴硬是没有用的!

谢谢大家!

你们在国产教科书不懂装懂的毒害之下。

是不可能知道一个交流信号怎么被放大的。

特别设计到反馈的问题。

教科书链提兜不敢提。

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懂。

谢谢大家!

maychang -8

网友P:
负反馈为什么可以以很小的失真放大一个正弦交流信号?

谢谢大家!

网友P:
一个正弦信号与负反馈有什么关系?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即使负反馈用所谓的。

瞬时极性法成功判断成功。

你们作为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依然无法知道一个正弦信号如何通过负反馈被放大的。

谢谢大家!

maychang -3

网友P:
任何一个2级放大的反馈放大电路。

其直流工作点的交流放大电路。

的复杂程度。

是你们作为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

永远无法想像的。

谢谢大家!

网友Q:
如果一个阶跃变化的信号可以被负反馈放大电路预期放大。

那么对于交流信号而言,带宽以内的,都可以被预期放大。

瞬时极性法和正弦信号的放大有什么关系?

瞬时极性法仅仅是证明了负反馈关系成立。

这就可以保证带宽内的正弦信号可以得到预期的放大。

谢谢大家!

maychang -4

网友R:
引用 网友D:
还别说,确实可以这样类比。
T1管基极电流是误差信号,理论值应该为零(靠较大的beta和合理的电阻取值来保 ...

我认为T1基极电流理论值并不是0,甚至还不能算是很小的值。而且跟beta和电阻取值没有任何关系,因为T1的射极直接接地,没有串负反馈电阻。
T1就是个典型的共射放大,没有哪本书说共射放大的输入阻抗很高。
至于楼主图里的Vb1约等于0,只能说是交流成分约等于0,直流成分应该是约0.6V,所以Vb1约等于0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容易误导初学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R:
我认为T1基极电流理论值并不是0,甚至还不能算是很小的值。而且跟beta和电阻取值没有任何关系,因为T1的 ...

楼主这里讨论的是ac近似问题,上面几位大谈直流,风啊,马啊,牛啊。。。送给那亲人街坊军!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绝对不可能为零,只少也要有0.1--0.2V,单极性运放从输入级经过特殊处理过的,是用PNP作输入级可以 ...

回答同上。
基本道理搞不清人不少,所以酱油在本坛才有市场。

网友F:
如果是教授开讲,或高大上论述,那真是一点儿也要不得差池,你尽可使劲挑剔,可别熊了
若是学生提问题,表达用词不精,但不妨碍主题理解,那就请在主题回复时自我矫正;若是跟随字面做错误理解,那只能怨自己有耳朵没眼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我认为T1基极电流理论值并不是0,甚至还不能算是很小的值。而且跟beta和电阻取值没有任何关系,因为T1的 ...

T1的基极电压虚短和虚断。

谢谢大家!

你看到那本国产教科书谈论运放的时候,说过直流工作点的问题吗?

No,你从来没有见到过。

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懂。

本大师再次教导大家。

Vb就是所谓的“净输入”,Ib也是所谓的“净输入”。

虚短和虚断必定同时存在。

没有单独的电压模式,也没有单独的电流模式。

电压和电流模式是同时存在的。

你可以把一个反馈放大电路当作一个被放大了的跟随器。

因为输入信号的变化,可以看作阶跃变化。

而输出所谓的直流电压,当然被预期放大了。

谢谢大家!

正弦的每一个瞬间电压也就如此被放大了。

没有什么交流成分。

这是不懂装懂的国产教科书的说法。

正确说法应该叫做,增量,或变化量。

你也可以把这个增量或变化量当作一个阶跃变化。

再次感谢大家阿!

maychang -4

网友T(2015-05-05):
引用 网友E:
好吧!那我接受你伟大的教晦。不论是虚短还是浅虚短,那还得看开环增益,本例就一个共射极达成的开环增益 ...

真船?

谢谢大家!

本大师早就真的教导过ManyTimes了。

再次感谢大家!

你可以不用虚短和虚断。

那么你就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这个电路的小信号电路。

并非教科书的作者不知道应该这样做才对得起你这样的学生。

而是计算量之大。

早让它们望而却步了。

电子技术是电子工作者的技术。

与学术界本没有任何来往。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T:
无论学术界还是实践界。

谢谢大家!

其实还都不能理解如此简单的电路。

即使其设计者虽然最初为一个工程师。

但也是好使就得。

潜意识懂。

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T:
对于负反馈的问题。

谢谢大家!

貌似学术界从古至今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实践界的工程师潜意识是很懂的。

否则环路测试仪不可能被发明的。

这是实践界的发明而不是学术界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T:
模拟电路的设计。

谢谢大家!

更多依靠的是直觉和灵感。

再次感谢大家!

而理论界的一切关于模拟电路的说法都是马后**。

谢谢大家!

理论界的说法无法设计任何一个电路。

因为任何一个简单的晶体管放大电路都复杂到了理论界从来就不敢计算的地步。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T:
只有本大师才深入细致地向中国的电子工作者。

谢谢大家!

普及了这4种反馈形式的真实工作原理。

再次感谢大家!

这是本大师前无古人的伟大风险。

充分体现了本大师那捉鱼的思想和间接。

令不懂装懂的人是。

闻风丧胆。

也是本大师对于模拟电路反馈的杰出贡献之一。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T:
你们的教科书从来就没有弄懂过什么事反馈。

谢谢大家!

哪里有什么交流?

哪里有什么支流工作点?

一律都是放大电路。

分析负反馈应该用IC方法。

而不是交流分析法。

这是教科书的重大错误。

你们还记得PID的那2种所谓的教科书中的名词吗?

如果知道那么你们就应该知道本大师这里的IC是什么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T:
分析负反馈用的是增量法。

谢谢大家!

而不是什么交流分析法。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种交流的说法对于负反馈都是非常错误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T:
用增量法分析负反馈。

谢谢大家!

是本大师对于负反馈原理的另一个伟大的教导。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T:
增量法的负反馈分析结果表明。

谢谢大家!

无论直流工作点的稳定还是交流信号的放大。

都是同一个反馈电路。

事实上最好的做法就是让直流和交流放大电路的电路完全一样为最好。

这是最好的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人们很少这样做。

是因为概念错误的缘故。

当今的模拟电路工作者面对的大部分都是直流工作点和交流放大电路不是同一个电路的问题。

虽然问题貌似不是很大。

但你们依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和解决方法。

虽然解决方法早就有了单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再次感谢大家阿!

网友T:
引用 网友E:
计算量不大的,一个是开环增益,一个是理想增益(亦即假设开环增益为无限大时的闭环增益),那么实际的闭 ...

年轻人。

谢谢大家!

不用说2级放大电路。

再次感谢大家!

就算蛋**放大电路都没有人敢于计算的。

必然那4个电阻的公社放大电路的高频交流等小电路。

不信你就去查一查。

全世界都没有一个敢于计算的。

谢谢大家!

即使马赛理工学院在70年代也没计算过这个电路的高频电路模型。

信不信由你!

再次感谢大家的!

网友U:
电流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