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片子,sci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3-20):
能不能设置寄存器,使得一次不管接收到几帧的数据都可以进入中断。比如我一次接收到八帧的数据中断一次,下一次我可能接收到10帧的数据进入中断?

网友A:
这个只要超过你设置的比较字节数   就会中断
中断发生了    数组还在接收     就是要看读取数据时你的数据是否都进入了FIFO
看读取的速度快还是触发中断到读取的速度快
你可以采用查看标志位的方法    别用中断
然后根据发送数据的协议   在帧头和帧尾之间取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