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CD启动时花屏。

楼主(2015-03-20):
LCD在Linux启动后,**出现之前会有1-2秒的不受控时间,表现为花屏或者闪屏!该怎么解决!!
参考的mx6q_sabresd的原理及代码。

网友A:
你可以找相应的代码位置,控制一下背光.....我正在解决am335x的这个问题,不过是在,直接断电后,立马加电的过程中会有之前的余影

网友A:
am335x的这个问题搞定,得在合适的位置控制背光,imx6的还没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