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传导辐射不过

楼主(2015-03-20):
EMC测试传导辐射不过,加一个电容和7mH共模电感就可以通过。但现在问题来了,7mH共模电感尺寸过大,电路板放不下,把7mH共模电感拆分成两个4mH左右的电感是否可以呢。(没有测试仪器,需要送到检测机构才可以测)。或者各位大虾有木有其他号的方案啊

楼主:
4mh的尺寸和7mH的尺寸差不多大,也是不行的。

网友A:
原理图不贴出来,怎么看?

网友B:
2 手准备
做2个样机 甚至多个
上 共模的
上电感的
参数 不一样的 等等
反正都是花钱买时间测试 几个都测下 最后选个最好的
经验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不贴出来,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手准备
做2个样机 甚至多个
上 共模的

样机很少,做新的样机有点麻烦,成本也有点小高。这个是拿到检测认证公司做的,费用已经包含了整改费用,但检测公司的方案,加的共模电感体积太大。

网友C:
不用共模电感也能解决问题,
1,输入24V上加一个Bead,然后再加两个10u试试。其原理是减少输入电流环的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共模电感也能解决问题,
1,输入24V上加一个Bead,然后再加两个10u试试。其原理是减少输入电流环的面积 ...

好,我跟检测公司沟通下试试看,多谢建议

网友D:
如果电流不大,就可以用细线 缠绕出这么大的电感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流不大,就可以用细线 缠绕出这么大的电感量啊。

电流不超过1.1A,

网友D:
那 你拆一个开关电源,有的开关电源用ET-22骨架绕的,应该是够用。

网友E(2016-04-15):
你们的设备,传导辐射不过的频点是多少HZ的?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F(2016-06-07):
这种DC/DC芯片,CE超标基本都在芯片的工作频率及其谐波上,用CLC这种滤波电路可以搞定,不需要共模滤波器

网友G:
测试为准吧

网友H(2016-08-10):
辐射整改的方式都是定辐射源再去对策,楼主的实际应用不太了解是哪个方面的改善,如果是LC回路对应的话,更多应该是电源级输出开关噪声出来的影响,个人建议是否可以通过IC的开关频率切换,例如将目前前级电源的工作频率进行小范围偏移来确认最终改善效果,这种方式也是不用重新布板。

网友I:
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可以用磁屏蔽电感,输入与输出多加相应量级的电容,电容位置要尽量靠近开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