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ef管脚的电源如果不接或断电 单片机会正常工作么

楼主(2015-03-20):
stm32f103x单片机的ref管脚的电源接个3.3V基准,想关机时同时断开这个基准电源 ,这样单片机是否还工作?vdda和vdd是保持供电的  谢谢

网友A:
没试过,估计可以;
VREF对AD,DA有影响;
我想你不操作AD,DA的话,应该没问题;

你有板子的话,可以割下线,最好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