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实用点问题:如何判断待检测元件是R或C或L或其它?

楼主(2015-03-20):
假设面前有个两端元件,是什么不知道,我想知道它是什么。
在实验室,很容易加上电压或电流源,测得相应的电流或电压响应,根据这个伏安曲线图,如何判断它是R,是C,还是L,或者是其他呢?

网友A:
工厂一般用专门的仪器来测(俗称电桥?),在线测试的仪器估计都有,没有搜过。

网友B:
楼主所说“面前有个两端元件”,只能说有个对外具两个端子的黑盒子,里面可能有若干集总元件,有几个集总元件以及是什么集总元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面前有个两端元件”,只能说有个对外具两个端子的黑盒子,里面可能有若干集总元件,有几个集总元 ...

我明确说是个两腿元件了,你非多想成是单端口集总网络。

楼主:
本帖专门针对这两天讨论火热的4大基本元件问题量身定做的,看看活学活用能力。
4种元件定义有了,一套定义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确说是个两腿元件了,你非多想成是单端口集总网络。

“两腿元件”,是实际元件,而任何实际元件都不是理想的。
既然不是理想的元件,那就只能看成若干理想的集总元件的组合,亦即单端口集总网络。

“两腿元件”,例如一片石英晶体,根本不可能看成单一的集总元件,只能等效为单端口集总网络。

路过打酱油。。 +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腿元件”,是实际元件,而任何实际元件都不是理想的。
既然不是理想的元件,那就只能看成若干理想的 ...

根本用不着穷举天下两条腿元件名称,对待研究的问题来说没必要。
帖子主题中就打算只谈RLC的,简单还能把核心问题说清楚。这个解决了,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只是复杂度加深了。

比如我根据两腿元件的伏安特性,判断它是个1欧姆电阻,至于是不是2个2欧姆并联组成,还是10个10欧姆并联,或者是复杂的电阻网络,根本不用关心,只知道这个东西可以用1欧姆电阻来模拟它就够了。
再比如,如果发现可以用RLC来模拟它,就够了,是不是晶振根本无需关心。

为避免跑题,简化问题,现在假设这个两腿元件是R,L,C中的一个,如何根据v-i特征来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本用不着穷举天下两条腿元件名称,对待研究的问题来说没必要。
帖子主题中就打算只谈RLC的,简单还能把 ...

首帖题目是:“实用点问题”,那么我谈实际的两条腿元件应该没有错。也许我过于想当然了?

“现在假设这个两腿元件是R,L,C中的一个”,那么你的意思是理想集总元件R、L、C之一,测试条件是“加上电压或电流源,测得相应的电流或电压响应”?这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C:
电源可调频么?慢慢调大频率,电阻的阻抗不变,电容的阻抗变小,电感的阻抗变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可调频么?慢慢调大频率,电阻的阻抗不变,电容的阻抗变小,电感的阻抗变大 ...

随频率增加,阻抗先变小,到最小点,然后增加,或者阻抗先变大,到最大点,然后变小。甚至可能变大变小多次。
这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频率增加,阻抗先变小,到最小点,然后增加,或者阻抗先变大,到最大点,然后变小。甚至可能变大变小多 ...

直觉上应该是电容和电抗的串并联组合,电阻或许也参杂其中。

先减后增是LC串联,先增后减是LC并联,如果反复的话就是LC串联并联相结合了,电阻算常数项,对于描述的现象而言可有可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觉上应该是电容和电抗的串并联组合,电阻或许也参杂其中。

这个,还与集总参数数值大小有关。
有些情况,不止一组串联或并联。

网友D:
电容电流超前,电感滞后 ,电阻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容电流超前,电感滞后 ,电阻不变。

问题就在于:随频率变化,有时超前,有时落后,有时同相。甚至超前-落后-超前-落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与集总参数数值大小有关。
有些情况,不止一组串联或并联。

嗯,是的

网友E:
根据不同原件的性质来啊
方法一:测量电流变化趋势
方法二:测量阻抗与频率的关系

网友F:
用万用表电阻档位就可以测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电阻档位就可以测试出。

够呛,如果是低阻,电感电阻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不同原件的性质来啊
方法一:测量电流变化趋势
方法二:测量阻抗与频率的关系 ...

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不易。工具得其备,比如探头,波形分析仪。

楼主:
方法很多,有网分仪等高档设备最好了。但这儿想说的,可能也是最简单的,是根据RLC定义来判断。
至于其他方法,以及二端元件种种可能,聊起来话题可能太大了,仪表生产商干的事了。

网友G:
用带方波发生器的示波器看“沿”的响应,可以判断元件的属性。

网友H:
学习一下,表示好多概念的事情。。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在于:随频率变化,有时超前,有时落后,有时同相。甚至超前-落后-超前-落后…… ...

是啊!

网友J:
根据加的电压源或电流源的不同,会展现出不同的结果。

网友K:
非理性元件应该加上带宽限制吧,你说的该是低频段吧

网友K:
TDR仪 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