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

楼主(2015-03-20):
第一次做0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路灯控制系统的题目,不知怎么设计,各位大神给点宝贵的意见!

网友A:
题目说下,硬件设计,软件设计,一步步来。

网友B:
得自己先有点想法,大家才能讨论啊。

网友C:
楼主如果没思路,可以参考当年的报告

网友D:
应该是远程控制亮灭吧;
做的好的,还有路灯电源;
还要白天能太阳能发电;

网友E:
目的 要求说一下吧

网友F:
要求说下。网上很多别人做过的。参考他们的方案然后自己尝试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远程控制亮灭吧;
做的好的,还有路灯电源;
还要白天能太阳能发电; ...

比你说的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自己先有点想法,大家才能讨论啊。

我就不懂设计的流程(以前只是按照别人方法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的 要求说一下吧

1.基本要求  (1)支路控制器有时钟功能,能设定、显示开关灯时间,并控制整条支路按 时开灯和关灯。  (2)支路控制器应能根据环境明暗变化,自动开灯和关灯。  (3)支路控制器应能根据交通情况自动调节亮灯状态:当可移动物体M(在 物体前端标出定位点,由定位点确定物体位置)由左至右到达S点时(见图2),灯1亮;当物体M到达B点时,灯1灭,灯2亮;若物体M由右至左移动时,则亮灯次序与上相反。  (4)支路控制器能分别独立控制每只路灯的开灯和关灯时间。  (5)当路灯出现故障时(灯不亮),支路控制器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显 示有故障路灯的地址编号。  2.发挥部分  (1)自制单元控制器中的LED灯恒流驱动电源。  (2)单元控制器具有调光功能,路灯驱动电源输出功率能在规定时间按设定 要求自动减小,该功率应能在20%~100%范围内设定并调节,调节误  A-25  差≤2%。  (3)其它(性价比等)。  三、说明  1.光源采用1 W的LED灯,LED的类型不作限定。 2.自制的LED驱动电源不得使用产品模块。  3.自制的LED驱动电源输出端需留有电流、电压测量点。 4.系统中不得采用接触式传感器。  5.基本要求(3)需测定可移动物体M上定位点与过“亮灯状态变换点”(S、B、S’等点)垂线间的距离,要求该距离≤2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说下,硬件设计,软件设计,一步步来。

1.基本要求  (1)支路控制器有时钟功能,能设定、显示开关灯时间,并控制整条支路按 时开灯和关灯。  (2)支路控制器应能根据环境明暗变化,自动开灯和关灯。  (3)支路控制器应能根据交通情况自动调节亮灯状态:当可移动物体M(在 物体前端标出定位点,由定位点确定物体位置)由左至右到达S点时(见图2),灯1亮;当物体M到达B点时,灯1灭,灯2亮;若物体M由右至左移动时,则亮灯次序与上相反。  (4)支路控制器能分别独立控制每只路灯的开灯和关灯时间。  (5)当路灯出现故障时(灯不亮),支路控制器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显 示有故障路灯的地址编号。  2.发挥部分  (1)自制单元控制器中的LED灯恒流驱动电源。  (2)单元控制器具有调光功能,路灯驱动电源输出功率能在规定时间按设定 要求自动减小,该功率应能在20%~100%范围内设定并调节,调节误  A-25  差≤2%。  (3)其它(性价比等)。  三、说明  1.光源采用1 W的LED灯,LED的类型不作限定。 2.自制的LED驱动电源不得使用产品模块。  3.自制的LED驱动电源输出端需留有电流、电压测量点。 4.系统中不得采用接触式传感器。  5.基本要求(3)需测定可移动物体M上定位点与过“亮灯状态变换点”(S、B、S’等点)垂线间的距离,要求该距离≤2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自己先有点想法,大家才能讨论啊。

就是没有思路啊

网友(2016-03-22):
好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