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一个诡异的现象

楼主(2015-03-20):
好吧,原谅我用了诡异二字,之所以是这样 是因为我想不明白,也测不出来~正题思密达

设计了一个继电器控制电路,很简单,单片机控制,光耦隔离,继电器是欧姆龙的24V,控制线圈导通的三极管是2N5551,原谅我一直不会发图,就简单说一下

继电器线圈的回路是--24V电源--限流电阻10K--光耦副边--2N5551(B.E并电阻)继电器线圈并接1N4007,
上电后单片机没有控制信号的情况下,继电器触电吸合,换了一个2N5551后好了,但是“坏的”那个2N5551用二极管党测量BE和BC都是600多,应该没坏,CE也没有短路,继电器吸合时测量VCE 3v 左右 想不明白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楼主:
无人问津

楼主:
误吸合的时候三极管基极有0.8V的电压~

网友A:
我是板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板凳吗???

你是屁股

网友B:
是吸合了一下,还是持续吸合?应该怀疑是否复位造成端口被内部上、下拉电阻拉住,或端口初始化时考虑不周,导致上电后输出了短暂的吸合信号。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先排除单片机的影响,比如把单片机焊下来。

网友C(2015-05-21):
一点点的找问题,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