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press的FX3_SDK_Windows_v1.3.3开发软件使用教程

楼主(2015-03-20):
请问谁安装过FX3_SDK_Windows_v1.3.3这个软件,安装完之后编译一个例程项目,发现“
Type 'uint8_t' could not be resolved        Error”,但是有个类型.H文件已经定义了。是不是还要在那里添加路径?

楼主:
貌似是软件安装有问题,同样的例子在另一台电脑编译没事:L

网友A:
你好好找下,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是不是安装后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B:
你是想让它作为系统的定义还是一个工程的定义呢

网友B:
可以跑几个例程看一下,到底是安装问题,还是工程的问题。

网友C(2015-04-24):
这个问题可能是工程设置的不对,导致程序没有关联到相应的头文件,建议你打开window->preferences->c/c++ ->Indexer里面的选项选中 ,在关掉程序,重新编译。

网友D(2015-11-17):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按照楼上设置的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