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TIM1产生两路相位差为90°的PWM波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3-20):
如题,我最近在写一个用TIM1产生两路相位差为90°的PWM波,思路由版主大大提供,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188023-1-1.html
之前是用TIM3写的,成功了,但是把源程序改成TIM1就没有输出了,求大家帮帮我找找哪里出错了,我是新手,谢谢啦。
#include "bsp_pwm_output.h"

void TIM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1_Mode_Config(u16 period)
{

        u16 CCR1=period;
        u16 CCR2=period>>1;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00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1, ENABLE);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TIM1_GPIO_Config();

        TIM1_Mode_Config(0xffff);

        while (1)
        {

        }
}

网友A:
是不是还是配置问题。
建议先看看参考手册,配置TIM1和TIM3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B: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加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是配置问题。
建议先看看参考手册,配置TIM1和TIM3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

好的,我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加上这个;

我加上了这句还是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加上这个;

我傻了,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这句应该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他也没有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傻了,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这句应该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 ...

编译只检查语法。这种错误肯定不会报。还是要靠自己小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傻了,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这句应该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 ...

这当然不会报错了,改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