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关于NUC123的晶振是否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楼主(2015-03-20):
请教一下,NUC123在DATASHEET上看内部有22.1184M的晶振,我的项目需要使用到USB,由于板子的尺寸非常小,请教是否可以不要外部晶振,直接使用内部22.1184M的晶振

网友A:
亲测可以不用晶振,不过没有量产,不知道芯片个体差异会有多大

网友B:
並不建議 拿掉外部晶振 , 主要是因為內部的時鐘在高低溫會有誤差 , 而這個誤差也可能會導致 USB 48Mhz 的頻率有偏差 , 這會導致USB 連接資料出錯 .

网友C:
使用内部晶振是完全可以的,内部有两个晶振一个高速的,一个低速的,都可以用来做系统时钟源

网友D:
不用应该也可以啊,自己做下稳定性测试就好了

网友E:
直接用内部晶振也可以的

网友F:
不行的吧?

网友G:
这个不太清楚,用过的来说说

楼主(2015-05-12):
引用 网友B:
並不建議 拿掉外部晶振 , 主要是因為內部的時鐘在高低溫會有誤差 , 而這個誤差也可能會導致 USB 48Mhz 的頻 ...

感谢大家的建议,我最后还是决定留着外部晶振,回头找机会进行可靠性测试。

网友E:
我感觉内部的时钟不够精确,并且受温差变化较大

网友H:
USB对时钟的精度要求0.25%。建议还是使用外振。

网友I:
可以不用外部晶振,但是为了保证数据通信误码率很低,那么就要采用精度不错的外部晶振,如果精度不高很便宜的那种,建议还是内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