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在传输过程中通过一段平行线有多大影响

楼主(2015-03-20):
10M波特率的RS422差分信号用双绞线传输时,要通过一个接插件,可接插件自带一段20~60厘米长的平行传输线,无法避免。这样传输线路就变成了双绞线----平行线-----双绞线,总体传输距离大约15米,不知道中间加入平行线对信号影响大不大?

网友A:
双绞线的阻抗与接插件的阻抗一致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