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这种扩流电路可行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3-21):
Q1 Q2似乎没有什么用。
Q3 Q4是电压跟随器,用来扩流是可以的,电压精度稍微损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 Q2似乎没有什么用。
Q3 Q4是电压跟随器,用来扩流是可以的,电压精度稍微损失一点。 ...

如果Q1和Q2换成PNP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Q1和Q2换成PNP呢?

怎么换?画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Q1和Q2换成PNP呢?

我说它们没有用,是因为R1 R2 R3值很小,不会产生多大的压降,不会分摊功耗,对提高其他能力也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它们没有用,是因为R1 R2 R3值很小,不会产生多大的压降,不会分摊功耗,对提高其他能力也没有帮助。 ...

能给我提供一个可行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我提供一个可行的吗

直接就不要它们

网友B:
用这么高耐压的三极管干啥,
MOS+431可能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