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电压增大电流也增大的问题

楼主(2015-03-20):
做了一个板子,调试的时候发现电源电源电压增大电流也增大的问题,电源芯片是LM2596S-5.0,我把后面5V的电源线割断了,结果还是一样。电路图如下:
C:\Users\HP\Desktop

楼主:
电路图见附件

楼主:
VDX接入12V,电路能够正常工作,电流为30mA,当VDX增大到14V左右时,电流增大到100mA。
我将VCC输入LM1117的线路切断,串入万用表,再调VDX,发现电流始终保持在52mA左右。

楼主:
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VDX接入了24V,正常情况来说,LM2596的输入电压最大可达27V,应该没有问题的,可是却将我3.3V供电的STM32给烧了,还不止一块电路板,心疼死我了。望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VDX接入12V,电路能够正常工作,电流为30mA,当VDX增大到14V左右时,电流增大到100mA。
我将VCC输入LM1117的 ...

我将VCC输入LM1117的线路切断,串入万用表,再调VDX,发现电流始终保持在52mA左右。
我说的52mA的电流是万用表上的电流,总的输入电流还是会增大。

楼主:
很急的问题,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A:
你都没测1117前端后端的电压是多少,没试过输入电压小于24v时的电路一状态,

楼主:
输入12V时没有问题,1117前后的电压我都测过,都是正常的、电流我都测过。没有问题、

网友B:
看看电感有没有饱和,还有RV1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