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5.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3-20):
我是新手,编译网上下的例程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求各位前辈解惑
错误提示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csl.h"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你的.h文件路径添加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h文件路径添加了没

请问怎么添加,我第一次弄

网友B:
我觉得不是头文件的问题  应该是库的问题
也就是.lib的问题    你使用的DSP是哪个型号
到CCS安装目录下去找 对应的系列里有没有相关的库

网友A:
哪有,新手的话感觉到目录里找不到的,不如上网搜搜相关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