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各位老大三大基本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5-03-20):
请问下图1,在发射极与地之间加一电阻,他还是共射电路吗?

请问下图2,在集电极与电源之间加一电阻,他还是共集电路吗?

请问下图3,把C3去掉,他还是共基电路吗?

网友A:
这,要看“主流”~~~

网友B:
要分开工作于交流和直流两种形式分析。

网友C:
看不到图。

网友C:
“[电路/定理] 请教各位老大三大基本放大电路问题”,这个主题很好。昨天没有图,改变了这三个以后,就成了近似的共射电路,近似的共集电路,近似的共基电路,严格讲,不是“共”了。但用输出输入的三个端子的关系看,共的关系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