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大神关于红外发射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03-20):
本人最近在做一款红外语音遥控器,语音识别采用的是LD3320,单片机采用的是STC11X08XE,语音识别部分已经做完,接下来就是不明白如何将语音识别的指令通过红外发射模块,发送出去

网友A:
语音识别完毕把信号传输给单片机,单片机按照一定的红外协议传输信号到红外发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音识别完毕把信号传输给单片机,单片机按照一定的红外协议传输信号到红外发射模块 ...

可是语音识别完成后,的数据是文本形式的信息,如何将其给单片机?我是这样想的,我在语音识别是否为真实指令时,加上一个判断,如果是正确的指令,我将与该对应指令所对应的数字信息,赋值给一个变量,然后用这个变量与38k载波进行逻辑与的关系,这样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语音识别完成后,的数据是文本形式的信息,如何将其给单片机?我是这样想的,我在语音识别是否为真实 ...

一般可以用单片机来判断语音识**的数据是否是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用单片机来判断语音识**的数据是否是指令

可否说得具体些,这部分不是语音识别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