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的外部晶振需要怎么设置寄存器才可以运行

楼主(2015-03-20):
请教各位:STM8S003F3P6单片机  外部晶振要怎么设置寄存器   弄了好几天了  都没成功  程序一直卡在 返回外部晶振切换的标志位上了   附上代码:
void clock_select(void)//主时钟选择
{
        CLK_SWCR |= 0X02;    //SWEN置1,使能切换
        CLK_SWR=0XB4; //目标时钟源--0XB4指HSE     这里可以选择3种 震荡
        LED=1;//LED调试专用
        while((CLK_SWCR&0X08)==0); //等待,直到切换成功,SWIF被置1
        LED=0;
        CLK_SWCR = 0;        //消除标志位
        CLK_CSSR |= 0X01;    //打开时钟安全系统CSS
}
程序就卡在while里面    怎么都没反应  会不会是晶振坏了  ?还是需要其他什么设置  外部晶振用的32.768K,2个电容用的是15pf

网友A:
在循环里面加个延时和跳转试试,这样就能检验是否是while循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循环里面加个延时和跳转试试,这样就能检验是否是while循环的问题。。

我那个LED 就是测试这个的   灯点亮了   没关掉

网友B:
void  Fosc_Init(void)
{
    CLK_SWR = 0xB4;       //设置外部时钟作为主时钟源
    while(CLK_ECKR_HSERDY==0);
    CLK_SWCR_SWEN = 1;    //切换时钟使能
    while(CLK_SWCR_SWBSY==0);    //等待切换忙标志
    while(CLK_SWCR_SWBSY==1);
    while(CLK_SWCR_SWIF==0);
    CLK_SWCR_SWIF = 0;    //清除切换标志
    CLK_SWCR_SWEN = 0;
    CLK_ICKR_HSIEN = 0;
}
试试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Fosc_Init(void)
{
    CLK_SWR = 0xB4;       //设置外部时钟作为主时钟源

感谢  问题找出来了   全新的晶振居然坏了    换了一个晶振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LED 就是测试这个的   灯点亮了   没关掉

哦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问题找出来了   全新的晶振居然坏了    换了一个晶振好了

各种问题都能遇到,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