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截止频率应该作何理解

楼主(2015-03-20):
一般都是说输出信号幅值只能达到输入信号的0.707倍时(或者是有源滤波器通带放大倍数的0.707倍),就认为是截止频率了,但是这个电路似乎会达不到这个0.707的倍数,那应该作何理解呢?

楼主:
因为他是同相的电路
放大倍数为1+(R2//C1)/R1
如果信号频率无穷大,那么放大倍数就是1了  Uo=Ui     这种情况不管怎么样,输出信号都不可能是0.707的Ui
如果信号频率等于0,放大倍数达到最大值,1+R2/R1
       若R2/R1=0.1(举例)那输出信号最小的放大倍数是1,也不会达到0.707(1/1.1)        只有当R2/R1>0.4142以上才会开始达到0.707倍(1/1.4142)
这就不存在0.707的说法了,要怎么理解呢,
还是说,去掉多出来的1倍,只考虑R2/R1的放大倍数吗?

网友A:
摆渡截止频率:改变频率使输出信号降至最大值的0.707倍

楼主:
很明显这个电路前面的分析 是有情况不会到0.707倍的

楼主:
请高手讲一下  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楼主:
看来要等明天了  大虾们都去睡觉了

网友B:
“一般都是说输出信号幅值只能达到输入信号的0.707倍时”
不知道这个“一般都是说”是从哪里来的。楼主能否介绍一下?

“通带放大倍数的0.707倍”
这个倒是有的。

楼主:
多谢maychang和king5555的回答,原来我一直弄错了,真是个悲催的事情。
那么这个电路,输入幅值不变时,改变频率,频率为0时,输出最大信号为(1+R2/R1)Ui
频率为无穷时,输出最大信号为Ui
这样说,两个比值,为1/(1+R2/R1) 仍然会达不到0.707  没错吧

楼主:
是不是要这么理解,根据R2/R1的比值关系,R2/R1>0.4142时,才有截止频率,反之,截止频率就是无穷大

网友C:
有个电容,会限制带宽的,还有放大器本身也是有带宽的,这两个带宽小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截止频率

网友D:
按照截止频率公式f=1/2piRC,它仅与RC常数有关,不能用放大电路来分析截止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maychang和king5555的回答,原来我一直弄错了,真是个悲催的事情。
那么这个电路,输入幅值不变时,改 ...

“频率为0时”
没有0频率。0频率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然后一直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始终不曾变化,才能够叫零频率。
应该说“中等频率”即不太高的频率。这里“不太高”指的是电容C1容抗远小于电阻R2电阻值,同时远小于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除以R2/R1。